YT250刚装好尾舵机死了

楼主(2008-11-21):
  调试完毕,断电再接电发现尾舵420没反应了.仔细检查发现舵机死死卡住一动不动了.用手用力转也不动.
哎~~~这............郁闷啊...不知道亚托可以换吗?

网友:
亚拓的大陆官网:
http://bbs.alignrc.com.cn/

网友:
亞拓的電子產品...最令人失望

网友:
LZ,因為5IMX只能上傳200K的圖片,上傳後相當不清楚

麻煩你參照這個注意事項
http://bbs.alignrc.com.cn/viewthread.php?tid=49&extra=page%3D1

420舵機為 1520寬頻 數位舵機

GP750 陀螺儀 第一項設定為 寬(綠燈)/窄(紅燈)頻設定
              第二項設定為 數位(綠燈)/模擬(紅燈)
              第三項設定為 正(綠燈)/逆轉(紅燈)
              第四項設定為 左/右行程
              第五項設定共有二個,第一個為  大機700、600、500(綠燈)/小機450、250(紅燈)
                                                      第二個為  延遲

在第一、五項裡的設定,如果設定錯誤,輕則追蹤無法鎖定,重則燒舵機

依照LZ的說明,應該是寬窄頻設定錯了所造成的!

网友:
小心别人说你鸡蛋时挑骨头呀,竟然说YT250出现舵机卡死?

网友:
我有只亚拓的电调 买回来就坏的

网友A:
综上所述 在安装舵机前 应该先调整好 陀螺
不过 这应该是 YT工厂先调好才对啊~~

网友:
同意汉王大大的说法,出厂都会有个默认值,为买家安装方便,配套销售的整套产品默认值应该互相对应才好,但仍建议大家装机完成还是要将各项电子设备重新依说明书设定一次,因为各人遥控设备样式和行程量设定不尽相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综上所述 在安装舵机前 应该先调整好 陀螺
不过 这应该是 YT工厂先调好才对啊~~

是的,亞拓已預先調好了

但在設定過程中,有可能不小心撥到!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设置全部对的应该是舵机质量问题已跟亚托联系更换!!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
这就是网络的力量啊

网友:
我朋友發生過相同問題 陀螺選項寬.窄頻設錯了沒多久舵機就不動作

网友:
我和朋友的也坏了,2个420都是调的时候烧了,转不动!!

网友:
功能强了,不会用了

网友:
我的250也是尾巴锁不住,后来才发现原来自己没有设定好,DELAY 要红灯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设置全部对的应该是舵机质量问题已跟亚托联系更换!!
再次感谢大家!!!

不知道lz是找哪家模型店進行售後服務的

网友B:
宽窄频设错就会烧,这种设计不太合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宽窄频设错就会烧,这种设计不太合理啊

這就像把電池插的正負倒轉一樣

太多要設定的東西不好, 傾向簡單和自動化

网友:
futaba 611用窄频,用错舵机一样会烧舵机

那为什么大家都不说futaba有问题呢?不说611的设计不合理呢

我就觉得gp750的设计不错,使用方便,设定简单,又适时的提供宽频窄频可以选择

增加舵机的选择性,相当便利性!

顺便发一下刚到手的毒P

刚拿到手时,发现它真的好小喔

yt的空间利用真的太厉害了

电子设备已配

完成度和450一样,呵 呵 呵

争取一天完成组装........

网友:
功能配備寬窄頻高階陀螺,舵機確實不能隨意選用,萬一誤差舵機動作變遲鈍不同步或不動作,短時間內不會立刻燒掉,如果沒注意持續搖動尾舵超過一分鐘是有可能燒舵機,611一樣有這個問題

网友:
如何区分舵机的宽窄频?大多数舵机没有说明?万一没搞清,烧了,就太亏了!!

网友:
我的420 没有烧。速度也非常快。。但是加油的时候抖舵。。。。。换别的舵机就没事。确定没有线碰到。。。。。。导致飞行的时候尾巴来回小幅度摆动。但又不是追尾。。。。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用到官網訂

可以到下列經銷商詢問

http://www.alignrc.com.cn/agent.htm

网友:
应该可以换的,

网友:
有点意思
亚托450

楼主:
经过半个月的等待得到的回复是人为损坏不予更换
现在只有请版主帮忙修理一下咯~~~

网友D:
我觉得也是,自己烧了亚拓是不可能换的。。。
我装的时候才搞笑呢,我自己色弱。。。不敢确定哪个是红哪个是绿,从隔壁叫来一个人,结果他一看,他说他也分不清,他也是色弱。。。我就日!

网友:
可能还是因为功能强大了,的确有够复杂的,而且亚托配的说明书没有图片的,让很多人摸不着头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也是,自己烧了亚拓是不可能换的。。。
我装的时候才搞笑呢,我自己色弱。。。不敢确定哪个是红哪个是绿,从隔壁叫来一个人,结果他一看,他说他也分不清,他也是色弱。。。我就日!

反正是换不来了.再怎样说也说不清了.修吧..自认倒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