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配件单~~~

楼主(2008-11-21):
我准备买天子30,设备用6EX,其他我就不知道怎么弄才经济了~
高手给个配件单吧~我是初学者,把启动器,工具那些杂七杂八的加一块儿的预算是4000,帮帮我拉~~~

网友:
控最好用9X2或FF9!锁尾401+9254,发动机OS32,OS37.千万别用雷虎,雷虎难调.

论坛里有很多二手的慢慢淘得到好些的精品哦!

网友:
舵机 4个用 6EX 里头配的3001 陀螺最好用401 9254

舵机 3001  在悬停阶段够用了 至于陀螺 最好是401 9254  以后也不用换  初学 尾巴 本来飞的就很提心掉胆这  尾巴锁的不死  飞起来也 更有难度,  发动机用0S  , 工具也没什么 十字螺丝刀  或者 图便宜你可以到当地五金商店买 弯头的内六角板手跟 十字螺丝刀 , 启动起  100多快  启动棒 70 ,   还有螺距尺 买差不多的 30 50 70 都有 , 大浆 你最哈用玻纤浆 现在国产有很多 选择  , 还有 电显啊  排气弯管啊  启动器胶头啊 等等 都是小 开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