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9x2 控制拉马失败了

楼主(2008-11-21):
换了兼容JR的接收机,其他的都没有问题 ,就是推油门一个桨先转,而且另外一个桨后转,并且转的有点慢《谁知道怎样设置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双发”

怎样设置呀?

网友:
接收机这要用一个V尾混控, 陀螺仪接在接收机与V尾混控之间,  两个电调接V尾混控, 不能用遥控器上的混控功能!

楼主:
我是按照 论坛会员"我的2007"设置的!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70598&highlight=%2B%CE%D2%B5%C42007

网友:
jr的我不知道。ff9的我用过。一般情况下不用调什么。但有个东西是要设置的。就是上下跟轴。就是设置大将和尾将的转速比例。jr里面应该有这个功能。设置一下。让lama的上下转速协调。

楼主:
谢谢楼上 的一会儿试一下!

网友:
請試試
設為美國手.(Mode 2 )
JR的通道:
1油门
2服役
3升降
4方向

楼主:
谢谢楼上的!试过了,还是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