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安装好后运行提示找个!!

楼主(2008-11-21):
高手给指点下

楼主:
另外问下,9X2应该怎样设备才可以玩G4啊?谢谢

网友:
提示没有硬件狗!

网友A:
字面意思是,,请确认你的互联网连接,
不过应该是说你的模拟器狗没插上的意思~

网友(2009-02-09):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楼上 说的模拟器狗是什么意思?

网友:
 没狗要玩G4就请好好查找使用音频线的玩法

网友:
Interlink 不是互联网,是RealFlight 公司的专用模拟器,也就是一个加密狗。

要玩的话,就要买盗版狗,或者连音频线玩。

http://bbs.mx3g.com/thread-18673-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字面意思是,,请确认你的互联网连接,
不过应该是说你的模拟器狗没插上的意思~

互联网

网友:
是加密狗没连上,买个加密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