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我的新机F35

楼主(2008-11-22):
不是安大出的,是深圳某公司出品的,身材要比安大的苗条一圈 先来一张……

放弃了原配的动力组(推力只有500g),改成了GWS64+GS B2445,动力十足啊(这里给老B做做广告 )3S推力能700g以上,电流只有20几安。不过价钱…… 而且GWS涵道导风口太大,我都快把飞机挖漏了才勉强把涵道装进去。飞机的进气设计又不是很好,涵道安装位置又离喷口较远。装到飞机里最大推力只剩下570g了,11.1V时只有470g。

舵机飞翼式混控方法

飞机配花牌2200MAh 电池520g 有点沉了。准备找块小点的电池去。

网友:
挖几个作弊孔
推力会大些

网友:
是的,挖几个作弊孔会好些,另外进气道尽量搞顺滑点

网友:
什么是作弊孔?

楼主:
挖完了作弊孔,推力上升到640g 不过难看死了

网友:
挖作弊孔的目的是直接增加进气量

缺点是损坏了进气流场、破坏了飞机外型,影响外观。
作弊一般不直接开在机身上下方向,容易影起轴向受力,影响飞行品质。开在机身左右侧比较合适。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早说,都开完了

网友:
我想看看你的混控器是怎么装的?谢谢

楼主:
FF9直接可以设混控

网友:
这么小的飞机500多g,真够委屈这飞机了,等着看导弹~~~~~

楼主:
回复 网友B:

网友(2009-03-22):
http://www.youtube.com/watch?v=yMLw5tWhaiQ&feature=player_embedded
真成了"飞弹"了.
故意改了进气道,气流从进气口进入涵道时没有收口,同时去掉涵道上的喇叭口,使之功率降到55MM涵道接近的样子.推力就小了很多.只有420G这样子.
之所以这样设计,是因为整机仅有400G左右(原厂配置).并且飞机较小.没必要用太大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