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4的电池问题

楼主(2008-11-22):
我的拉玛V4才飞了1个月,电池怎么就不行了,每次充完电起飞后四合一的红灯就亮,电池电力也不足,大家有这种情况吗?  郁闷。。。我可是严格按照说明书的要求充电的,每次充电时间不超过2小时。

网友A:
电池是否过放,马达是否退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是否过放,马达是否退磁了

  我每次都飞到飞机不能离开地面时再充电,这样算不算过放?怎样鉴定马达是否退磁?有什么解决的好办法,请老鸟指教!!!!!是否需要更换新电池呢?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每次都飞到飞机不能离开地面时再充电,这样算不算过放?怎样鉴定马达是否退磁?有什么解决的好办法,请老鸟指教!!!!!是否需要更换新电池呢?谢谢了。。。。。。。。。。。。

我的看法是:
 “我每次都飞到飞机不能离开地面时再充电,这样算不算过放?”
    上述的使用方法不合理!4IN1上的红色指示灯亮就表示电池该充电了。不知道你说的“我每次都飞到飞机不能离开地面”这一时间有距红灯亮起后过了多久?假若没注意到指示灯的指示、象你这样飞行的次数不大于5、6次的话,对电池的损伤不太大。若电池过放次数多了那就会急剧缩短使用寿命。锂电池适合浅放浅充!
                    “怎样鉴定马达是否退磁?有什么解决的好办法,”
   鉴别马达是否出现轻微的退磁现象很难,需要专用的测试仪器或工具,对于严重退磁的马达则很容易判断:1、新电池飞行时间明显缩短。2、油门的行程明显偏大(几乎快推到头啦!)才能离地起飞。
      发生了严重的退磁现象,解决的办法只有换马达组件,或分解马达后,更换马达里的磁体这两招!
          “是否需要更换新电池呢?”
    对于这个问题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解决,我的看法是:旧电池若还能飞5~6分钟的话就继续用吧!买新的也只能多飞3~4分钟而已……。

楼主:
  看来是我使用方法不对,我每次都飞到螺旋浆基本转不动才停止,想尽量多放电,认为这样对电池有益,没想到。。。。。。。。。。。。。谢谢楼上的朋友让我学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是我使用方法不对,我每次都飞到螺旋浆基本转不动才停止,想尽量多放电,认为这样对电池有益,没想到。。。。。。。。。。。。。谢谢楼上的朋友让我学习了

你这样使用电池的方法是针对镊铬、镊氢电池的方法,目的是减小(降低)这两种电池的记忆效应发生的概率。现在是锂电池,再继续这样使用的话,电池很快会鼓包(过放产生的气体引起电池外壳膨胀)!
绝对不能使用在锂电池上!
另外:就目前常用的充电电池,都不建议采用大电流充电,即充电电流不要大于1C!若采用1/10C的充电电流能最大地延长电池的使用寿命!唯一的缺点就是充电时间比较长。
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就在于此!

楼主:
怎么能控制充电电流的大小呢?是不是由充电器为控制,我用的都是拉玛V4原装的充电器。。。。

楼主:
有老鸟是这样说:依我判断电池没有问题,是因为你的电动机出问题了造成负载太大电池过早耗尽造成的.
具体原因技术上将叫:环火, 这是碳刷类电机的通病,时间一到就犯.处理方法也很简单(换新的更简单),把电机上盖打开会看到电刷在换向器上磨出了深槽碳刷和换向器之间磨损下来的碎屑填充在换向器电极之间的缝隙里造成短路.当电机工作时因为换向器表面不光滑极间又有短路造成旋转时会有一圈火花围绕在换向器上.顾取名环火.简单解释就是电能在这里大量消耗造成电机工作但效能大大降低,没有力量且极其费电.用水砂纸把换向器表面的磨损打磨平整,用小刀剃出极间的金属随屑在清洗干净就可以了.

   可电机上盖打不开啊,怎么才能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老鸟是这样说:依我判断电池没有问题,是因为你的电动机出问题了造成负载太大电池过早耗尽造成的.
具体原因技术上将叫:环火, 这是碳刷类电机的通病,时间一到就犯.处理方法也很简单(换新的更简单),把电机上盖打开会 ...

这款电机的后盖的确很难打开!除非你的动手能力和使用工具的技巧很娴熟。
V3、V4里的电机我拆装了不算少,甚至,在更换磁体的同时重绕电枢线圈。从该电机整流子(又称换向器)的结构来看,出现你所说的“环火”的可能性不大……所以,关于电能消耗过快的判断是:电机过热后引起的磁体退磁、马达动力输出减小所至(当然,也别忽略了电池的性能降低的可能)。

楼主:
   受益匪浅,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