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美 180 无刷马达 终极版) LAMA 等改造 量身定做

楼主(2008-11-22):
完美 180  无刷 马达   终极版
  (完美 180  无刷马达  终极版)  LAMA 等改造 量身定做
配好盈  10A电调

2.0轴   不需要换齿轮 不需要磨轴      方便
180有刷孔径   不需要自己另外打孔   方便
尺寸   18X18

网友:
楼猪很牛……多生小猪~

网友:
顶  有性趣 订两个

网友:
有没有改装教材

网友:
哈哈1818改进版

网友A:
噢对了,LZ,以前我们计算适合LAMA的KV在2800左右,原来的1818 KV偏高,容易发热的。这个如果是定做,觉得KV放在2800左右好一点。

网友:
哈哈,我已经定购了2个,明天就能到货了,下个星期开始动手改小拉码V3,KV3800我觉得应该可以

网友:
我改了都没一个月你就出这个了 晕

网友:
发展才是硬道理,呵呵,告诉你吧,不久无刷转换板也要出带一路10A无刷电调的新版本了,这样2个1818无刷马达,一个无刷转换电路板,一个好盈10A电调就可以搞定了.

网友:
2个马达共用一个电调?

网友:
无刷转换板上有一个电调,再配一个好盈10A电调,怎么是2个马达共用一个电调?

网友:
看起来挺不错的,多少钱?能用在固定机上吗?

网友:
ok  弄个无刷lama 在家玩玩也不错哈

网友:
KV放在2800的话,拉力会大幅下降吗?

网友:
1818是 无感无刷 还是有感无刷?

无刷电机不会失步(理论上);原因简单:电调电路先判断磁铁转子与线圈的相对位置,然后才决定对相应的线圈通电,所以不会有失步现象;咱们说的失步会在启动阶段出现(无感应器无刷电机),无感应器调速器的工作步骤:首先mcu控制电路输出三相电(与三相工电一样),无刷电机工作在同步电机状态;待无刷电机达到一定转速时mcu开始相位判断,然后开始根据相位确定给那几相线圈通电,这才是真正的无刷电机状态!如果负载太大,使无刷电机的转速下降到一定的范围后,判相电路无法正确判定磁铁转子与线圈的相对位置,mcu就进入保护状态或重新进入启动状态(同步电机状态),如果负载不减,电机的转速太低,mcu永远脱离不了启动状态,电机的打嗝和乱抖机是这样出来的!
  同样,大部分的海模和车模电机的负载曲线都不是很平滑的,启动频繁,还要反转,所以在车模和海模上使用的无刷电机绝大部分都是有感无刷电机,其工作原理更接近于有刷电机:不管是从静止状态启动,还是低速再启动和反转,mcu(或逻辑电路)都只判断磁铁转子与线圈的相对位置决定对那些相位的线圈通电,绝对不会出现无感电机的启动状态;说穿了:有感无刷电机只是用电子电路取代了有刷电机的电刷和换相器!

所以:我还是比较喜欢有感无刷电机!价钱便宜!性能一流(绝对超过无感无刷电机)!
想玩玩高性能的电机机吗?最好的选择:有感无刷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噢对了,LZ,以前我们计算适合LAMA的KV在2800左右,原来的1818 KV偏高,容易发热的。这个如果是定做,觉得KV放在2800左右好一点。

有很多朋友说3800KV很好      现在冬天  是玩LAMA的时候了     就改了几十个    这个改造的也不是很多   今年就几十个出完了就算落....要搞2800KV的话明年下半年再搞吧   到时候要怎么改再怎么做   今年不做了

网友:
2mm的轴可用原来的8T齿轮,3800KV正好,马达可以轻松启动,每个电机在悬停时电流会在2A左右,总电流不会超过5A.电机也不会太热.

网友:
楼上前辈真是知识渊博,晚辈鞠躬了~~~~~~~

请问您的有刷转无刷转换器,是要出带一路电调的吗

这个和好盈10A配合,是否完美呢?

能出带两路电调的吗? 这样是不是配合就更加完美,不用另外买好盈10A了?

网友:
我来帮59hang回答你:
1:无刷转换板不可能做出带2路电调的
2:什么是完美?地球人都知道.没有十全十美的东东的
3:59hang也说了"做无刷转换是一时兴起,这可以说是尾声之作."

网友:
那我赶紧请求59hang帮忙 做两套吧,以后就没机会了,希望能够满足希望~

网友:
哈哈,我的1818马达到了,准备改拉玛V3,先看看它和180马达有什么不同,给大家参考一下:

网友:
发新帖啊

期待中...
1818 不用加垫片就能安装稳妥吧?

我觉得2030也应该能够装在lama v4机架上面

虽然重了 50g*2-33.2g*2=33.6g

但是 拉力却是400*2=800g~500*2=1000g的

保守也有800g

小lama上用95g的20c 1600mah锂电

换电池增重: 95g-40g (原配7.4v 10c 800mah锂电)=55g
总体增加:
55+33.6g +9g电调*2+4g转换器=120g左右

原lama 加壳是:215g~240g

最终重量为335g 或者360g 再富余点 按照 380g左右算 不间断 飞15分钟没有问题

不过估计得换硬桨了

网友:
好,我也买了2对新的1818!

网友B:
四只吗?

要搞两套无刷?

网友:
wangjm51

今天能搞完吗?

期待你调的稳定视频

网友:
这东西! 用了有刷转无刷一个! 10A 电调一个   那信号线接哪啊 是原来的接收机的话 无刷电调接哪里?   如果是 后配的接收机的话 那有刷转无刷 又起什么作用?

谁给解释一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四只吗?

要搞两套无刷?

可能搞两套,也可能用来改九鹰的单桨MD500,先备货吧。

网友:
哈哈,今天上午收到1818马达,下午5点又拿来一个无刷转换器,已经装到拉码V4上试飞成功,明天继续调整,刚才飞的情况上看,声音要比有刷的小了不少,动力十足,用的是2S20C1300电池,JJ重了不少,但是一点不影响飞行(有刷马达超过250克就难飞起来了),明天上照片和飞行视频.

网友:
请问你的无刷转换器,是原来的吗?
还是59hang 为您特制调试好配合1818 、带电调的?

网友:
我也要改,LZ有1818的淘宝地址吗?

网友:
这里不能发链接的,发的就会封贴,你自己上淘宝搜,"鹰之舞"找菠萝,无刷转换板找"59hang"

网友:
点击鹰之舞-菠萝头像上方的名字,进入菠萝的空间,然后点一下个人资料,啥联系方式都有了!

楼主: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bef8f9642628c.jhtml
完美180
好盈10A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cf05bacb8a743.jhtml
电池 有朋友买1600和1300
具体的可在电池专区选择
http://shop34348823.taobao.com/? ... browseType=#pagebar

多谢大家的支持  也感谢大家的建议让我改进了马达   方便了朋友     更要感谢几位朋友 帮忙解答好多的问题      菠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