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您分析原因

楼主(2008-11-22):
手里一时没PCM接受机。就用以前的PPM飞了几天 。有抖陀的现象。可是今天出了个意想不到的结果![cc]flash/player.swf?videoID=171867_4482616&autoStart=false&share=true[/cc]

网友:
这和PPM有关系吗?我一直是用136F的接收机,没出现过任何问题呀!

网友:
这是咋地啦

楼主:
突然JJ没反映了。我现在还没搞清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楼主:
我用的是65元国产PPM接受机。平常出现过抖陀和无故电机启动的情况。

网友:
看来伤的挺严重啊

网友A:
LZ也是PCM的10C吗,最近我的也跳舵还没找到问题所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也是PCM的10C吗,最近我的也跳舵还没找到问题所在

是10C的控。不过用futaba的 接收机没跳舵。这次是用 的 是西安孵化的 接收机。

网友:
真机都有坠机的时候.玩模的人都常遇.没什么出奇的!修吧!

楼主:
天天练!:loveliness:

网友:
是不是尾翼的轴有时候卡造成的?

楼主:
。是接受机的问题

网友:
尽量少整中日结合的用 毕竟不是一个国度的嘛!

网友:
以前用PPM接收机也发生过这种悲剧。没说的,换PCM接收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