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x无刷电机重绕求助

楼主(2008-11-22):
430x无刷电机重绕求助
430x烧了,现在想重新绕.有几个问题想向知道的朋友请教一下.谢谢了。
矽钢片之间要不要绝缘?
多粗的线绕多少圈?(拆的时候没数也没测量线径 )

网友:
转载本站某模友之前发的!

转载本站某模友之前发的!

楼主:
多粗的线绕多少圈?(

网友:
6股并绕7圈,多粗的搞不清,查一下原装的

如果8股6圈,就是430xl了

网友:
我用的是0。21的

楼主:
谢谢上面各位

网友(2009-05-27):
430XL原装数据是0.27×6×6T!今天重绕发现的

网友:
YT 的电机中看不中用的. 外转还加个壳. 这样实际工作的部分要比其他电机的尺寸小.功率也小.散热也没转子机壳一体的好. 要改变状况得换真正的外转

网友:
重绕线不就是要省钱吗,干吗浪费呢!如果有钱没时间就直接上新电机。
不过能够再深入的了解电机最好是自己动手。

网友:
有知道空心杯的绕法吗?

网友:
雁过留鸣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