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出招,副翼和升降怎样各用一个舵机控制(081127新图)

楼主(2008-11-22):
大家出招,副翼和升降怎样各用一个舵机控制(图)

网友A:
副翼尾翼,联动

网友:
好象不怎么行 啊

网友B:
升降舵面粘个通轴横穿机身。
副翼舵前移动,副翼连杆用钢丝+套管弄个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升降舵面粘个通轴横穿机身。
副翼舵前移动,副翼连杆用钢丝+套管弄个狐

这位朋友你的这个方法我试过,一个九克舵机扭力有点小,钢丝在套管里来回拉动,阻力太大。舵机吱吱的响,而且因为阻力大,反映也慢,最后改成副翼用的是两个舵机,用Y线连接,升降用一个舵机,全动平尾.以下图中是我改好的,但还没试飞,不知性能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副翼尾翼,联动

这种安装方式,我也试过了,很难飞啊,必须带杆飞,扔出来不拉杆就撞到地上,速度越快,拉杆量越大.而且当左转弯的时候,速度慢的一定程度的话,它会向相反的方向转动,转动的同时马上失速,下落个五六米,下落过程控制没反映.不过等机头朝下,飞机有前进的速度后,才可控制的住.
我决的副翼的舵角拉到下面,升降的舵机接到上面,拉杆的时候,水平舵向上,副翼向下当襟翼.不知这种控制方法如何.(这种方式还没有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