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舵机问题请教各位高手!

楼主(2008-11-22):
我的飞机一插电后随着电调的滴滴响,有个舵机随着有节奏的上下摆动,油门推到1/3时这个舵机又开始不规则的摆动,拔下电机的线后打舵试舵机又正常了,是怎么回事啊,我换了一个舵机就没事了!

调整大小

就是这个舵机,还能再用吗?

就是这个舵机,还能再用吗?

楼主:
有没有人知道啊,告诉一声啊!

网友:
有问题的舵机还是换了的好.要是免强使用在飞行中出现问题那就严重了

网友:
我有好几个模拟舵机都出现过类似情形我都换了数字舵机就没事儿了 lz还是换了吧 太危险

网友:
估计是舵机马达或者电位器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拆开看看, 里面应有某个齿轮滑齿了, 可把那齿轮换掉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