辉盛9g 打到一边就抖舵不回中,另一边是好的

楼主(2008-11-22):
辉盛9g 打到一边就抖舵不回中,另一边是好的。请问是什么问题,是否还有的救(是新的舵机,没炸过)

网友:
可检查下电位器

楼主:
电位器是哪个,是不是位置检测器的那个,如何检测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位器是哪个,是不是位置检测器的那个,如何检测

就是那个,用万用表测一下阻值变化是否均匀就可以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