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桥速度控制实用吗?

楼主(2008-11-23):
从科技论坛看到一个RC坦克速度控制的帖子,里面是采用三极管或MOS管组成H桥实现对电机转向的控制;用输出脉冲占空比实现对电机的转速调节,感觉这样貌似可以省却相对昂贵的电调,电路也比较简单,请问这样实用吗?短期内连续的通断切换会不会将直流电机烧毁呢?本人新手,敬请各位高人指点一二。这里只贴部分图片吧,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下面是原帖链接。
http://www.tech-domain.com/ShowPost.asp?ThreadID=1115

另外还有一个想法,如果采用数字式遥控,把不同的动作变成指令,那么只需要一个通道就可以了吧?

H桥工作原理

H桥工作原理

H桥组成

H桥组成

占空比控制速度

占空比控制速度

楼主:
刚发帖的时候图片底色都是黑的,后来把透明底色换成白色,修改了一下,竟然帖重了,第一次发帖不熟练,请多包含。

网友A:
恭喜,楼主知道电调的基本原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楼主知道电调的基本原理了。

啊?同喜同喜,看到你的回复笑了半天,原来电调就是这个原理啊,呵呵

网友B:
你这个是dc motor的电调,

交流电机麻烦许多,需要通过bfm来检测换项,理解起来也需要一段时日!
还有过流保护等等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是dc motor的电调,

交流电机麻烦许多,需要通过bfm来检测换项,理解起来也需要一段时日!
还有过流保护等等内容。

是啊,这个是直流的,刚百度了一下,也没搜索到直流交流电机比较详细的对比,只搜到这么一句
“交流的成本低,直流的控制容易。在同样的功率下,交流的体积大,重量大。”
在模型上,采用哪种方案的比较多呢?

网友C:
这当然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当然啦

请问你回答的是哪个问题啊?

网友D:
看到楼主提到“昂贵的电调”,哈哈,本人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才去了解电调的原理。H桥是很常见的电调驱动电路吧?看了楼主引用的帖子,里面提到用SSR,好像SSR价格不便宜,淘宝上看到一个都要一二十块,负载电流还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到楼主提到“昂贵的电调”,哈哈,本人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才去了解电调的原理。H桥是很常见的电调驱动电路吧?看了楼主引用的帖子,里面提到用SSR,好像SSR价格不便宜,淘宝上看到一个都要一二十块,负载电流还小。

是啊,这两天也在考虑这个问题,普通三极管无法承受10A左右的电流,而功率三极管(是这个称呼吧)一个也不便宜呢,何况要驱动两个电机、炮塔炮管,累加起来也很可观。记得小时候航模老师说继电器纯银的触点都可能被大电流瞬间融化,现在这些静态的更贵吧

网友E:
功率三极管,用mosfet好了,到几十安培的都有了。电动自行车不在用。那东西也便宜,一个才几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功率三极管,用mosfet好了,到几十安培的都有了。电动自行车不在用。那东西也便宜,一个才几块钱。

哦,谢谢,当年模电学的不好,见到mos就害怕,呵呵

网友F:
irf 貌似很好买

楼主:
引用 网友F:
irf 貌似很好买

哦,谢谢,体会到发问的好处了,了解了不少没接触过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