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炸断主轴

楼主(2008-11-23):
星期六180炸鸡,主轴断。

飞机在6米左右高度突然侧倾,斜盘无法控制,快速坠地。由于是侧倾着地,有可能是触地导致主轴断裂,但是大桨根部没有因为正常坠机惯性砍到混控臂造成的损伤,因此怀疑主轴是在空中断裂。

自180问世,就有一些声音质疑180的性能。我自己的感觉动力还是相当充足的。但是高转速带来的震动比较大,造成的零件磨损似乎比450要来得严重。大约40几个起落后,和副翼杆相连的球头套以及尾变距球头套已经严重磨损。其间飞机的各个部位掉落过5到6颗螺丝。飞机转向时有颤抖的感觉(可能是震动对陀螺仪造成的干扰)。因为缺乏工具(而且人比较懒,呵呵),所以我没有对大桨作严格的配平。两个大桨的重量差在0.2克以内,重心偏差在5mm以内。有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产生的震动。但是同时,如果转速能够降下来一些的话相信能够减少许多的维护负担。

不知老大有没有试过260?

网友:
主轴都能炸断 太强了

楼主:
这是我目前为止炸断的唯一一根主轴,在这之前至少飞了有六、七十块电池。

我的感觉,如果已经会飞会调450,那么SJM180是一款相当不错的JJ。因为在200级的各个品牌比较下来,性价比是相当不错的。但是小鸡就有小鸡的缺点,看来无法避免。最近在泰世和YT之间爆发的口水战说明这两个牌子也不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是完全的新手,180似乎不太合适。因为小鸡对于调试和飞行的要求都高于450。

网友A:
lz玻纤桨是原厂的???
确定不是那批有问题的玻纤桨?我买jj的时候买的第一批玻纤桨可是两个桨不一样宽哦。。。直接导致现在180当摆设(碳的飞不起,木头的不愿意买)。郁闷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玻纤桨是原厂的???
确定不是那批有问题的玻纤桨?我买jj的时候买的第一批玻纤桨可是两个桨不一样宽哦。。。直接导致现在180当摆设(碳的飞不起,木头的不愿意买)。郁闷

玻纤桨确实是原厂的。我也碰到过宽度不一致的,寄回厂里给换了。总体上来说,玻纤桨问题多多,而且我很怀疑这个严格算不算玻纤桨因为里面的芯是木头的。所以最近厂里也干脆改成主推木桨了,毕竟还便宜一点,不炸鸡没有什么差别。

现在厂里还有碳桨供应,质量非常之好,完美的大桨,只是舍不得炸……

网友:
主轴我已换了2条,而且一条是在0.8米下坠搞断的,另一条是在调陀螺仪时甩断的。我觉得部机的连接还是很大的问题,很容易松或掉螺丝。主齿也很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