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线路板做平衡充很实用.

楼主(2008-11-23):
这线路板做平衡充很实用.接线简单.两小时可充满2200电池.有两个指示灯接口.充满转灯自停.对这板有兴趣的可短信CALL我.

这板是与这种电池配备的.电池是3800MA.

这板是与这种电池配备的.电池是3800MA.

网友:
6个电源独立供电,6块电路板,想不是平衡冲都难

网友:
单路要多少成本

网友:
很有兴趣 详细?

网友A:
有兴趣 就是价格?

网友:
价格怎么样 多少A的?

楼主:
这电板最不好是要独立供电。怕电流串流不能工作。电源是12v,单片充电流约0.8--0.6A。

楼主:
这电板还带温度保护装置。

网友:
能括流吗?

网友:
 原来是这样简单接线。麻烦能上外面端口的接线图吗?还是队长大公无私。。。。。。不像某人不肯教人。怕死人地偷左距的技术抢距米路甘。。。。最HI憎的人扮深奥噶拉。

网友:
有兴趣 价格?

网友B:
只用一个12V电源供电就可以么??能这样就更方便了.PM下规格和价格???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用一个12V电源供电就可以么??能这样就更方便了.PM下规格和价格???谢谢!!

用一个电源,要想法截断串流。我只能提供这个愚蠢的办法给大家参考。这里不是交易版,不便打出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兴趣 就是价格?

:loveliness:

网友C:
觉得 楼主提供的 单电源方案不可行
还没仔细分析
比如单12v供电 做了10s的充电器 即我们得到了一个42v的电源   12v 只经过电桥和mos没有升压的过程 就变成42v了   感觉不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觉得 楼主提供的 单电源方案不可行
还没仔细分析
比如单12v供电 做了10s的充电器 即我们得到了一个42v的电源   12v 只经过电桥和mos没有升压的过程 就变成42v了   感觉不可能

我的草图只标出一组3S电池的平衡充电电路。不是串充,无升压的要求。你想做10S,估计要用十个独立电源。

网友:
觉得17楼的说的有道理
既然可以3s,就可以10s。

网友D:
个人以前曾经考虑过15楼的图,觉得不可行!会串电冒烟!仿制者通电时,千万谨慎小心看好啊。在把第一组的负极跟第二组的正极连一起前,用表测测这2极是否有电压差,有的话,就不能连在一起了

呵呵,个人理解如下,多组整流,并没得到隔离电源!看下图,A2跟B1是有压差的!所以,17、19楼的质疑是对的,因为把A2跟B1短接后,测A1跟B2的电压不是2倍,而是没意义的,A2跟B1一短接,就形成短路了!
15楼的电路,说穿了,就是,一组交流输出,多个整流桥并联整流,得到的,只是一组直流电压而已,没法搞多S的。
这跟从一个+12v电池正极、负极分别引出n根线去接n个充电板没啥区别。
而完全隔离的电源,A的任意极跟B的任意极,都不会有电压的。
所以,看一楼的图片,6块黄色的独立电源板,是可以正常工作形成平衡冲的;若用15楼的图代替6个黄色独立电源板,本人觉得是不可行的。

网友:
15楼的很有才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个人以前曾经考虑过15楼的图,觉得不可行!会串电冒烟!仿制者通电时,千万谨慎小心看好啊。在把第一组的负极跟第二组的正极连一起前,用表测测这2极是否有电压差,有的话,就不能连在一起了

呵呵,个人理解如下, ...

使用中A2和B1是不用直接连接在一起的,输入部分这样接应该没有问题,关键是电池连接那里,要研究下,看会不会有有问题

网友:
没错,使用中A2、B1是不用接在一起。
你从一个电池正负极各引n跟线接n块板,A2、B1也没接在一起啊……
只是以此说明它们之间不是隔离电源。不能n s

网友:
老支青,你好似拉灯呀!专做自杀式**的?历害!

楼主:
越南仔不懂电器乱放屁,我不介意。坛里高手如云,如果没有一定把握的话题,我是不会轻易放上坛上的。20楼的朋友图文并茂与我一起研讨电路,我很喜欢。我虽然已下岗,但我还想努力追赶时代的新技术。我们通过研讨,大家的技术才能提高。这电路草图是当初对这线路板不熟悉,就是担心窜流,几个电子发烧友会聚相讨,一致确定草图可行性。用环牛做出一台3S充电器样机。试用20多天,运行安全平稳,也测试到一些常用数据。单片的充电电流是0.8--0.6A。3S充电输入电流约2A左右。4.20V转灯自停等等是最大的收获。基于用牛太重,不利于做多组(6X3S),于是才改用开关电源。图片拍的是2X3S充电器实物。已交由老陈带回香港使用。他说,比外观金光闪闪的贵价充电器还好用。

网友:
队长那是什么开关电源.都是1板1电源吗?

网友:
我也觉得貌似不是全桥就可以把电源完全隔离,不过这个板子上应该有隔离吧.....用这种板子加上前面某位仁兄的DC-DC电路做出来的平衡冲性价比一定好.

网友(2009-01-06):
搞一分走人

网友(2009-02-06):
y有点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