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直能否做如下动作?

楼主(2008-11-23):
即俯冲式轰炸,飞机从高空大角度俯冲,到极低空时,在大仰角拉起,应该非常有感觉,呵呵
各位前辈有没有做过?

网友:
这些动作很正常啊

网友:
航线加点俯仰!

网友:
简单动作

楼主:
呵呵,多谢指点,新手发问。

楼主:
对了,俯冲时候是油门加速俯冲吗?

网友:
我也是新手,来想象一下,高速航线,然后推杆俯冲,角度合适杆回中,到目标高度前拉杆,大级别的油直估计一定要有个提前量吧,不然惯性那么大,等到高度了再拉杆应该就砸地上了,小电动应该没问题.
 以上全是想象,高手出来给正确答案吧

网友(2008-12-27):
如果锁尾不行,就麻烦大了,我就碰到过,不过我是450,还好救回来了

网友(2009-01-28):
不是难事,看你的心里素质

网友:
 还没试过呢!!!!不知什么结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即俯冲式轰炸,飞机从高空大角度俯冲,到极低空时,在大仰角拉起,应该非常有感觉,呵呵
各位前辈有没有做过?

这里有你说的动作,仔细看
http://www.kongjie.com/forum/viewthread.php?tid=417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