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大,这样安装车床可以么?

楼主(2008-11-23):
画了个架子,尺寸是长810MM宽350MM高300MM,用国标40*4的角钢焊接的。最上边和机床连接的是长810MM宽310MM厚12MM的45#钢板,粗略的磨了一下,和床子脚之间填充水泥,把脚和钢板研磨的严丝合缝的太费大米了。钢板和架子之间用25MM厚的橡胶连接,钢板和橡胶用M10螺栓连接,橡胶和架子也用M10螺栓连接,钢板不和架子直接连接。这样可以吗?
还要请教一下,有前辈说615做工很差,因为做工不好就精度低,不知道615比D210精度如何啊,要是不如D210,我就不卖掉我的210换615了,起码我这个210精度还是很好的。

网友:
可以

先做沙发

楼主:
精度呢?
很想知道做工粗糙的615的精度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精度要你仔细去调整!我的现在圆跳动(车了一段H59铜)在0.01左右!

楼主:
要是能调整就不怕了,就怕因为做工导致不能调整了.

楼主:
我的210不带卡盘用百分表量也就半个格跳动,带卡盘就变一个多格,郁闷。

网友:
打表,用木追边敲边找正,应该可以在0.01MM以内!

楼主:
想卖了就不动了,等架子弄好了,上去再调了,哈哈

网友:
妄言几句,抛砖引玉:
1.40的角钢小了,可以把腿搞成八字的.
2.如果要垫胶皮最好垫在腿上.
3.电机与机床要刚性连接,最好直接固定床身上.
4.这个床调水平很重要.
4.精度不低,就是要仔细调整.

网友:
工程不小,

网友:
呵呵,你这个沙发也不便宜吧!

呵呵,你这个沙发也不便宜吧!我也觉得40的小了点,你什么时候买的615啊,我这个月底也买,到时候看看我的沙发,呵呵!我的沙发是这样的,呵呵又省钱,又结实,呵呵!

楼主:
谢谢房老大,已经焊完了,那就再补焊上几根角钢可以吧。
电机我想放下边,屁股对屁股的和床子都安在12MM的钢板上,然后弄个中间轮正好6速。
水平比较郁闷,床脚比较好解决,就是高精度水平仪没有啊。

楼主:
呵呵,钢板是810*310*12的花了137.角钢是40*4的国标的花了75,14个M10不锈钢螺丝和螺母花了25.磨平面,焊接钻孔花了200,再算上橡胶板,原子灰,油漆,补焊上的角钢,外边为了美观还要装上柜子板,柜门,合页什么的大概要800大米吧。

楼主:
615吗,过两天收割点大米就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