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F9报警(熄火设置)怎么解决?在线等!!!!

楼主(2008-11-23):
TDF9报警(熄火设置)怎么解决?在线等!!!!

网友A:
还在线吗?陪你等。
说实话,没明白你问的意思,你是要设置熄火设置呢?还是因为熄火设置出了问题而机器报警呢?
要解决的是哪个?报警?还是熄火设置?

网友B:
同意楼上的,天8的控已经基本搞懂了

网友C:
把左上角的开关向后拔就行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