镍氢电池能用B6当平衡冲吗

楼主(2008-11-23):
我有一个B6
充电器
,还有一些5号,7号的镍氢
电池
想用B6一次冲4节(用平衡方式)不知道可以吗?望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当然可以了,如果电池电压相差大,建议每节单独充电,如果基本一样的电压(当然要同容量,同牌号),可以串起来充,用镍氢模式就行了。

楼主:
如果电池电压相差大,能否象锂电池一样做平衡冲头子用平衡冲(电池按平衡冲的要求连接)

网友A:
不行,这个充没这功能

网友B:
可是不是说锂电才要平衡充吗?平衡冲的限压4.2V,而镍氢镍镉电池充电完毕的判断方式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