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问题请教各位!

楼主(2008-11-23):
我有两块450的
电池
片电压差达到了0。25V了,是不是要挂了呀?有什么好办法吗?两块都飞了10个冲放就突然这样了呀?

网友A:
充电器好的话,是电池不行了,不过两块电池都这样的话,充电器要先检查一下。

网友B:
都是用串充的?

楼主:
我用的是X6的充,刚买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