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调速器

楼主(2008-11-23):
新手请教电子
调速器
的工作原理,谢谢

网友A:
就是用电来控制速度。。。
嘿嘿,找打呢

网友B:
你自己把水龙头开小一点,用一个盆接着,看看一分钟放了多少,然后,不要动龙头,用手每5秒堵住,每5秒放开,一分钟后,是不是只有刚才的一半水了,电调就这个原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