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tr的狗 如果玩G3 G4能行吗?如果不行怎样做!

楼主(2008-11-23):
如题!!
在线等 谢谢

网友A:
好办 再买个狗 我想你也知道吧

楼主:
前提是不要钱的方法!

网友B:
不要钱的方法是继续玩XTR

网友C(2009-02-07):
用夏利车的钥匙开奔驰行吗

网友D:
原帖由
乐达
于 2009-2-7 21:58 发表
用夏利车的钥匙开奔驰行吗
那用音频线玩的不是一大堆嘛
照你这么说还自行车钥匙还开大奔呢
不知道别瞎说!!!!!!

网友E:
应该是可以的,至少用音频线就可以。
可以看看mx3g里的专题
http://bbs.mx3g.com/thread-18673-1-1.html

网友F:
如果你的XTR狗是多功能的,支持游戏接口(插入后游戏杆属性里多出一个新的游戏杆),就可以通过emu.exe使用G3 G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