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G4进不去啊 会跳出个框 上面写着。。。。

楼主(2008-11-23):
Erro creating effect ShadowReceiveDirectionalWater

网友A:
和我的一样,急盼解决

网友B:
模拟助手装了吗?

网友B:
g4 先要输入安装序列号的

网友C:
显卡的问题,重装系统或者更新最新驱动程序!

网友D:
重装也没用了,显卡太老,不硬件支持DX9c

网友E:
有谁知道G4的安装序列号?

网友F(2009-01-02):
原帖由
reviver
于 2008-11-27 22:30 发表
模拟助手装了吗?
请问"模拟助手"是什么东东..谢谢

网友G:
没用的,就是显卡不行,不能完全支持d9,只能换显卡,偶的也是这样

网友H:
在对话框中输入:
RFG4 Serial: 01113084-G4-3611193964
Interlink Elite Controller Serial: 3987906-I3-3998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