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调问题?//??

楼主(2008-11-23):
最近新装YT450SE一架,电调是原装的电调BL35X这个电调是6V输出,我的尾舵系统是401+++9257 我记的这2个东西都是4.8的电压,不知道这个用这个电调是否会烧401跟9257 ,搞不清楚YT为什么要出个输出是6V的电调。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应该不会 很多人用的吧
而且陀螺和尾舵也不是直接接电调的 是通过接收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