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4的尾电机

楼主(2008-11-23):
今天飞004 炸了下 发现不能锁尾 尾电机没有先转
后来查了下尾电机里的齿轮转的有点卡卡的 这都没办法调整吗
难道只能再花钱买个尾电机??? 有没人可是修这种地方啊 要是有能教教我吗 谢谢

网友:
你的描述和我上次尾电机烧毁的过程一样,你的尾电机虽然现在还能运转,但是很快,也许就是下次飞行的时候,就会报销了。 维修电机我不会,我只会买新的换上,22块钱比修划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飞004 炸了下 发现不能锁尾 尾电机没有先转
后来查了下尾电机里的齿轮转的有点卡卡的 这都没办法调整吗
难道只能再花钱买个尾电机??? 有没人可是修这种地方啊 要是有能教教我吗 谢谢

只要是人做出来的就有办法修!
看了你关于尾电机故障的描述,较难判断故障的具体部位(马达有很多小部件组成),你是否可以上传个图片或着描述地再详尽些呢?比如:你说的后来查了下尾电机里的齿轮转的有点卡卡的,是不是指用手转动马达发现卡卡的呢还是通电运转时候有点卡卡的呢?另,我没有004(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我这边的两家模型店都不销售004,奇怪!)你能否将004尾马达的几何尺寸告诉我,因我手上有很多各型马达(从775~N20),以便我能帮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是人做出来的就有办法修!
看了你关于尾电机故障的描述,较难判断故障的具体部位(马达有很多小部件组成),你是否可以上传个图片或着描述地再详尽些呢?比如:你说的后来查了下尾电机里的齿轮转的有点卡卡的 ...

是用手动转的时候会卡卡的
尺寸大概长1。5厘米 宽1厘米左右
谢谢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用手动转的时候会卡卡的
尺寸大概长1。5厘米 宽1厘米左右
谢谢啊

你好:
电机的确被摔坏了。但还能转动,则估计问题不大!最有可能造成“卡卡”现象的原因是(较常见):马达里面的磁体有小块的破碎,碎块造成马达运转不顺畅……
关于你说的尺寸是否再传个图片上来,记得在马达的边上放一把用于比较的尺子,以便我能更好地判断是哪个规格的马达。
若你自己不会修的话,可以将坏马达寄给我,修好后再寄还给你。免修理费,但邮费你承担(快递到付)。关于我的地址,你可以通过这个论坛的“短消息”功能索取。
收到你的马达后,我会将如何拆解马达、修理的过程和使用的工具一一以详尽的图片上传到这里,以便你今后也会修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飞004 炸了下 发现不能锁尾 尾电机没有先转
后来查了下尾电机里的齿轮转的有点卡卡的 这都没办法调整吗
难道只能再花钱买个尾电机??? 有没人可是修这种地方啊 要是有能教教我吗 谢谢

今天下午陪朋友买万用表,路过卖马达的店,进去转了圈,看到两个小马达,酷似你说的尺寸(大概是店老斑娘看我长得帅,白送了这两个,嘻嘻!估计这两兄弟不太值钱,可能1、2元钱就能拿下一对,不然,会白送?),请看下图:

你看看是不是这个型号(尺寸)的马达?
马达上的贴纸上的型号不用管,可能是店家自己DIY上去的……

网友:
LZ:你的马达估计有救了!
请看: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62647&extra=page%3D1

网友B:
这么热心的朋友实在难得,怎么没见楼主出来千恩万谢顶礼膜拜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么热心的朋友实在难得,怎么没见楼主出来千恩万谢顶礼膜拜啊?

谢谢你的美意!我心领了!呵呵!没这必要了吧?
其实,谁都会碰到难题的,有时自己能解决,有时还正的要别人的帮助才行……
很多模友没学过电子和机械,恰巧我在这方面略懂些,顺带说说……这不,我今天也发了个求助的新帖,我也要别人帮我了不是。
有个叫“上山植树”的模友说的对——互相帮助,共同提高!

网友C:
上cn12直驱好了

网友:
你说上山植树啊,哈哈  我俩经常msn聊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上cn12直驱好了

不明白!烦请指点!

网友:
热心的朋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烦请指点!

这个电机,外加4025直驱桨,去掉减速齿轮直接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你的美意!我心领了!呵呵!没这必要了吧?
其实,谁都会碰到难题的,有时自己能解决,有时还正的要别人的帮助才行……
很多模友没学过电子和机械,恰巧我在这方面略懂些,顺带说说……这不,我今天也发了个 ...

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