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轻木飞机的电机配置。。

楼主(2008-11-24):
我有一架翼展1280mm机身长度1100mm起飞重量在1510克的轻木机,要配多大的
电机
?用的是40A电调和4S 3200毫安
电池

网友A:
GSC3542-06,APC11X5.5.31.5A.1800克拉力

楼主:
能具体点吗?后面那N个点实在看不出什么意思。。是逗号?

网友A:
GSC3542-06,螺旋桨APC-E11X5.5,电流31.5A,产生1800克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