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直按顺时针方向整体做圆周运动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8-11-24):
新买的双桨电直在撞过后,悬停就很困难了,飞机总是按顺时针方向,整体做圆周运动,请问大家知道是哪里出问题了么?这里先谢谢了!

网友A:
双浆的相互扭力没有抵消.现在就和单浆的被打掉尾浆一样 .你的双浆是一个电机还是两个.如果是一个的应该是机械传动部分有问题.双电机的你互换一下电机控制部分(换接口),如果还是顺时针转,可能还是传动有问题. 另外可否判断两个浆的转速有明显差异?. 我也是只菜鸟.这中情况和陀螺仪有无关系我不知道,就要请高手们给咱俩上课了.

楼主:
呵呵,谢谢楼上的兄弟,我的飞机是四通道的,有没有可能是平衡杆的问题,如果是怎么检查调整?有没有哪位高手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B:
2楼说的情况是自旋,不是楼主遇到的情况。
检查下平衡杆直不直,尝试调节平衡杆拉杆的长度,有时候换到另一边就管用。

网友C:
你这个问题就是典型的lama刷锅现象,请查找相关的帖子仔细看

网友D:
仔细检查A、B轴

楼主:
怎么检查A B 轴?

网友E:
换桨早上我的也这样换一副桨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