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飞机咋样

楼主(2008-11-24):
大家帮我看看这个飞机,Kangke的。

图在这里:
http://club.m98.cn/space.php?uid=1&do=album&picid=7399&goto=down

问题是:
- 这飞机是国产的还是国外的?
- 新手飞这个,用什么发动机好些?OS太贵了,最好有个经济实惠的,呵呵

楼主:
补充图片来了~~

补充图片来了~~

楼主:
周六拍到的

周六在北安河拍到的,当时那个朋友飞的很好,高速长焦抓拍,嘿嘿~~  还不错吧~~

网友:
新手最好有老鸟带的情况下装这机飞这机,新手一人搞恐怕就会费时失事了。用套装的TS发动机,我感觉蛮好调的,也很稳定,够用了。是国产的。康克产的,我就有一台。做工真的不错,对得起他卖的价钱。

网友:
新手找哥上单翼的机飞还是不错的,要是有人呆=带的话飞什么都无所谓了,呵呵,毕竟教练都是不错的

网友:
前三点貌似很难降落

楼主:
我飞固定翼应该还行,只是从没动过油机。
我飞的上单翼、下单翼、中单翼都是飞过的,涵道的也飞,所以自信飞他没问题。

唯一的问题就是发动机的选择,毕竟第一次搞油动,担心会调不明白。所以,想选个除了OS等高价发动机以外的容易调的发动机就好。

这个飞机22日在北安河看到人家飞(据说飞手是一个杨姓冠军),的确很棒,当时有风,但不大。这个飞机飞行稳定,动作也够灵敏。所以一下子就看中了他。

TS发动机我也见到了,taobao上有飞机+发动机600块的套装,如果这个发动机可行,那就要下手了。

噢,还有,这飞机是国产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小白,也是前三点。还有那个T45涵道,也是前三点。降落问题不大,呵呵。

哥们儿经常在模拟器中练习低空低速通场,为的就是练习降落姿态。在场地飞的时候,也常练习这个,22日的飞行就还不错,呵呵。练习,是很有用滴~~

网友:
第一次飞油机心理压力肯定是有的,与以前飞小电动机不同。找个教练带会安心很多,压力会少,那正常水平就容易出来了。另一个原因是飞机的装配,这是一个问题。这个飞机没有说明书,网上也没有资料可以参考,我拿到时只有自己摸索着装,还好完成得不错。但如果当时有在行的老鸟指导一下,那就真是事半功倍了。另外调发动机,没接触过油机的新手很容易调乱油针或出这样那样的问题不知如何是好,如果有老鸟在的话,问题会减少很多的。

楼主:
我看有2个发动机可选:
1个是SK50的,还有是OS40的,不知道这两个发动机功率是否大致相同。

之所以问OS40的,是因为看到了一款练习机+OS40的套装,似乎不错。

谢高手回答!!!

也感谢楼上几位朋友,入门油动了,一定有很多东西需要学习的。感谢!!!

网友:
用它599元套装的那个TS50发动机就可以了。性价比很高,基本调一下主油针就可以。出力也比40的好。练习机+OS40那款好像要799吧。

网友B:
不咋样,难看,我的第一架油机是阿波罗50(OS55的发动机),这个好看,油机比小电机好飞多了。

楼主:
哈,现在有人说OS的那个好,有人说SK的那个好,我也晕了。
毕竟第一次搞油的,希望不要被发动机难倒。

猎鹰,这是练习机,性能不错,当然,难看也是真的。
大家都说,好看不好飞,好飞不好看,哈哈,估计就是这个道理了。

现在看到了一个套装,LA RACER的练习机+OS46LA发动机的,套装要880,正在挣扎。

为了能把这第一个油动飞起来,还要起动机、火头、点火器等一大堆东西,总体算下来,接近1400了,貌似油动的初期投资也不低的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咋样,难看,我的第一架油机是阿波罗50(OS55的发动机),这个好看,油机比小电机好飞多了。

老大,跟你比不了呀,阿波罗飞机就800了,练习机才300-400左右,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