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013问题!

楼主(2008-11-24):
013的控,推油门
舵机
在动,,,浆不转,是什么原因,,,就跟玩YT450时,,,油门锁定是一样的,,,但是0406A的控没有油门锁定啊,,,麻烦大虾告诉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原因比较多,重点检查一下是不是电调烧了。

网友B:
电调MOS管烧了

楼主:
有可能是电调挂了,,,晚上回家要仔细检查下了!!!!
如果是M0S管烧了,,,有配的吗?

网友C:
电子城去找,找不到相同的可以找替代的M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