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确定三爪的次序

楼主(2008-11-24):
很多朋友在玩车床的时候,都会遇到卡盘需要清洁。这时就要把卡爪取下来,清洁完毕后安装卡爪忘了顺序。
其实很简单。一:有标记的一般不会装乱;二我看到许多朋友都用的环球的卡盘,环球标志的对面就是一号卡爪的位置,二号和三号卡爪按照逆时针的方向依次安装就可以了。

网友A:
也有不一样的哦

我的不是这样的,我面对卡盘,商标在上,商标左侧的是一号,右侧是三号,对着商标的(下)是二号。

网友B:
三只爪是有编号的! 转动卡盘平面罗纹,待罗纹头从卡爪槽露头时塞进1号爪,依此再塞2号、3号。只要号码顺序对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只爪是有编号的! 转动卡盘平面罗纹,待罗纹头从卡爪槽露头时塞进1号爪,依此再塞2号、3号。只要号码顺序对就行!

这样也可以用,只不过精度没有固定未知的好,如果要做一个骨灰级的, 就要记住每次使用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不是这样的,我面对卡盘,商标在上,商标左侧的是一号,右侧是三号,对着商标的(下)是二号。

我主要针对环球的卡盘而言,环球标注的对面是一号,而且有的一号位置里面还有编号,我干机床18年了,一直用这种方法。

网友:
我的卡盘,每个槽里边和每个卡爪上都有钢印的编号,新机器就有了。

网友:
如图所示。A的尺寸最短的是1号。最长的是3号

网友:
晕,为什么上传的图片显示不出来。

网友:
卡爪都是有编号的,逆时针按1,2,3编号安装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主要针对环球的卡盘而言,环球标注的对面是一号,而且有的一号位置里面还有编号,我干机床18年了,一直用这种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主要针对环球的卡盘而言,环球标注的对面是一号,而且有的一号位置里面还有编号,我干机床18年了,一直用这种方法。

和我的做法一样。

网友:
多试几次就弄明白原理了。原理最重要。

楼主:
有北京的朋友吗`我想和你们交流一下,我想买设备,想看看实际的东西哦,有时间可以去群21659031,大家讨论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