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50螺距大了,为什么尾舵机会向后拉,机头左转

楼主(2008-11-24):
请教,450螺距大了,为什么尾舵机会向后拉,机头左转

网友A:
因為主軸扭力過大.轉速低.尾槳轉速不夠失衡.

网友B:
楼上正解。不过陀螺应该能补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正解。不过陀螺应该能补偿。

大浆迎角过大,补偿的力远小于主轴的力。

网友:
尾桨最大桨效过了,再大角度也补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為主軸扭力過大.轉速低.尾槳轉速不夠失衡.

不对,螺距大了主桨转速快陀螺仪应该处于锁尾状态,我的尾舵锁尾却相反,螺距大了尾舵机向后拉,这是左转啊,其它正常!

网友:
除了降低螺距总行程之外,还有什么好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C:
有 换蝎子的电机  在不需要那么大螺距的情况下 获得更大的力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 换蝎子的电机  在不需要那么大螺距的情况下 获得更大的力量``

除了贵之外,我还能说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