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关于电池和电调配合的问题

楼主(2008-11-24):
如果一个电池最大放电电流是20A,电调是30A的,那是不是电池会出现放电过快的问题?
反之如果电池最大放电电流是20A,电调是20A的,那会不会烧电调啊?

网友:
 什么吗!!
电池的最大放电电流在指他放出的最大电流,这取决与用电器的功率以及其他因素,不是放电电流为20A的电池接在什么电路里都是20A,还有电调的最大承载电流是流过他的电流和电池没关系,

楼主:
晕,这个我知道,我是说当油门推到顶时候会不会损害电路。。。。。。。。。。。

网友:
那要看你的电机接入电路后油门推到头是的实际电流了,如果大于你电调的承载电流是不可以的,要是小于就没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晕,这个我知道,我是说当油门推到顶时候会不会损害电路。。。。。。。。。。。

晕 这个你知道?真的知道吗 感觉你的概念还是有点不清啊

烧不烧电池 烧不烧电调 是和他的实际工作电流有关的 与遥控器的 油门大小无关

也就是说 你把电机拿下来直接用 基本油门怎么推也不烧  但是你把电机卡住 多大的 电池电调 基本都一起烧 连电机都一起烧

上边的意思就是说 电池 电调 电机 他们的 实际电流 是和他们工作中的即时负载有关 负载越大 流过的电流越大

如果想配合得好就需要先对你的机器 的负载 电机在多少电压下用多大的桨 需要 多大的电流

这个状态下 的电流 才是你 电池 电调 所需要考虑的电流因素

楼主:
那个嘛,我是这么想的:接收机以及电池电调电机在头一次配合时候需要先进行油门行程的设定,这个时候是不是就已经把油门最大时设定为电调的最高安培数了?如果是,那假如相配合的电池标定的最大放电电流小于电调的安培值,那么是不是在以后使用中油门推到顶了就会出现电池放电过快的后果?假如真的出现这种后果了,岂不是对电池有很大的伤害?

我是刚入门的新手,可能想的有些多,希望前辈们能理解,并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