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关于电池和电调配合的问题

楼主(2008-11-24):
如果一个电池最大放电电流是20A,电调是30A的,那是不是电池会出现放电过快的问题?
反之如果电池最大放电电流是20A,电调是20A的,那会不会烧电调啊?

网友:
首先明确一下:放电电流大小是由负载决定的,与电池和电调无关。

第一个问题:电池是否放电过快看负载电流大小,只要电池不过放就不会损坏电池。

第二个问题:只要负载电流不超过20A,就不会烧电调,但要防止电调过热。

楼主:
我是这么想的:接收机以及电池电调电机在头一次配合时候需要先进行油门行程的设定,这个时候是不是就已经把油门最大时设定为电调的最高安培数了?如果是,那假如相配合的电池标定的最大放电电流小于电调的安培值,那么是不是在以后使用中油门推到顶了就会出现电池放电过快的后果?假如真的出现这种后果了,岂不是对电池有很大的伤害?

我是刚入门的新手,可能想的有些多,希望前辈们能理解,并不吝赐教

网友:
电池标称电流是指电池能忍受的最大的放电强度。

如1000MAH  15C的电池 最大能以15A放电,超过15A了电池要发热或者损坏或者损坏,
电调也是一样,比如20A的电调 指电调的元件最大支持特定电压下20A的电流超过了就会损坏元件,但是一般电调都有过流保护就是说超过了20A 他就停止电机的工作,

你没弄明白的在这:
工作中的电流是指电机的电流,比如电机的工作电流是16A  在小油门或半油门的时候电流大概有10A左右,那么这时候电池,电调到电机的电流只有10A, 在安全范围之内。
全油门的时候电机有16A 那么电池电调到电机的电流就是16A,电调安全,电池要吃不消的。
明白? 不明白+我Q 47202780

楼主:
那么电池跟电调怎么配才算是比较合理的方案阿

楼主:
我主要是在想怎样比较安全,因为我是新手,也没钱买东西,所以手头的东西一定要最大限度的利用,我就怕利用的过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