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开机,舵机全体抖舵

楼主(2008-11-24):
拉一半天线,设备为futaba ff9,接收机为136hp,机器为450se ,亚拓原装
电机
电调,
舵机
为65mg,07年9月份出厂的!
刚打开发射机,插上
电池
电源,舵机在10秒内全体抖舵,动一下油门拉杆,现象消失,每次都这样,请问各位什么原因,不胜感激啊!
地点在房间里!

网友A:
关注这个问题……
和楼主不一样的舵机,不一样的发射接收,相似的问题,也是动一下操纵杆即现象消失,问过,没问明白……

网友B:
建议楼主使用外置的UBEC缓解电源供电问题。

楼主:
昨天我试了一下,将天线全部打开就没上述现象

网友C:
信号问题?应该不大可能吧。
我是其中一个65抖,吱吱的声音,动一下就没了。

网友A:
奇怪就奇怪在故障表现都是动一下就没……
到底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D:
舵机有吱吱的声音正常,特别是数码舵机,(我用的辉胜9克模拟居然也叫 ),只要眼睛看不到明显的抖舵就好了.安全起见,拉个距,飞机放在一米多高的位置,接收天线展开,垂直向下.发射机天线全缩,能走到60多米不失控一般就没问题了.好的双转换接收可以走到100多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