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450电池有谁过,烦请介绍下情况

楼主(2008-11-24):
欲购新的
电池
,淘宝上发现这种,有用过的烦请介绍下,谢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db1-776cda4036e3695a6b5ece155f776ead.jhtml

网友A:
线挺粗,不知效果如何,现在“新”电池多得,搞不清

网友B:
LZ买个试试?

网友C:
我买LAMA V4另买了两块1000的电池就是这个牌子,LAMA换金属件后原装电飞不高,但用这种电池就行,放电数(15C)看来没问题,只是寿命有待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