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T450XL尾管前端拆不下来,螺丝滑丝,求助

楼主(2008-11-25):
正序浏览
那位DX有办法。尾管前端是被附近的4颗侧板螺丝夹紧。但这4颗螺丝是十字头,一下就滑丝了,拆不下来,
怎么办?
这个地方对JJ来说,是要经常拆换的,YT应该设计成内六角螺丝带螺帽的,不该这么管上不管下,
晕啊!
哪位DX给个办法?先谢啦!:

楼主:
谢谢大家,搞定了。钻掉头拆下来了。:loveliness: :loveliness:

网友A:
螺丝帽上锯个槽,用一字的拧 另外看看是不是上胶了

网友B:
我是用钳子使劲转下来的。建议换GL的螺丝包,个人觉得比较结实。

网友C:
建议用电钻将十字螺丝头钻掉,拆下然后塑胶的尾管固定座,并改成金属的尾管固定座,日后使用内六角的螺丝,就没有这样的烦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