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了将近一年600了,关于维护大家支支招

楼主(2008-11-25):
年初买的600NP,全升级金属件,配置是,9252*3、601+9251、9253、亚拓
发动机
排气管定速器。5月份才开飞,平均起来也就一个月飞一次,所以到现在为止也就飞了两桶4升装的TOP15%油。飞机状态自我感觉还可以,没有过大的震动、点头之类的现象。每次飞后机身都会擦试干净,螺丝金属部位都会上WD4防锈,发动机里滴点事后油。从未摔过机,维护上可以说是尽心尽力了。但尽管如此,感觉飞机状态还是差强人意,总得小心冀冀的护着,怕空中出状况。可能我维护、调机水平差了点。
10月份大概也就是飞了一桶油左右时,发动机轴承挂了,拆开一看,轴承上全是锈迹,小轴承换了小日本的NSK,大轴承换了德国ZNF(不知是不是这个英文简称,有点记不清了)。发动机里总体上还是很干净,就是连杆跟活塞的连接地方,有点油垢。放了一个月也就是上个星期六,爽飞的时候,感觉发动机轴承好像又有点不行了,除此外感觉机体上的轴承可能也有些不行了。感觉这600的维护太费时费力了,换发动机轴承工程就挺大了,还得拆机检查机身上的轴承,想起就头疼。因此,来这里请教一下,平时都是怎么维护600的,发动机轴承跟机身轴承,都是多久换一次。

网友A:
用好点的油就不会那么容易生锈了

网友B:
还是电动的好

网友C:
你的轴承确定是正品吗 现在假货多哦

楼主:
这个正品就很难说,原厂发动机里的轴承,一桶油就生锈了,刚拆开发动机看了一下,小轴承没事,大轴承没锈,但有点涉了

网友D:
每个星期都去飞几个起落,轴承就不会容易生锈 ,600的电这么贵 ,每次出去飞都是4、5个起落 ,电都是一样有寿命呀,几十个起落后动力就下降 个人见解吹吹水

网友E:
油的关系
os不会这么差的

楼主:
如果天天飞,那不会比电的便宜,我想飞600的不可能会像电的那样天天练习吧!

网友F:
勤飞就不会生锈的一周至少飞3个起落吧(北京),越往南约得勤飞,湿度大啊。
换发动机轴承一定要注意方法,否则歪一点都会影响使用的

网友:
一般是七八十个起落换一次轴承,基本上去里面的大轴承要换,用国产的油肯定是会生锈的,这不用说,不是玩3D或3C的话,没必要为发动机这么烦恼,不值,只要飞机正常,不熄火就行拉,不要要求太高

网友G:
油直与电直的利弊就出来了。

楼主:
12楼的兄弟说得是,现在这样,飞得十几个落就要检查轴承,人会搞蠢
昨天看了一下主轴座轴承有点卡了,看着那轴承才这么大一点.

网友H:
有钱还是玩电的好,个人感觉菜鸟还是千万不要玩油的,到时不是人玩机,是机玩人了。。。。

网友I:
球头扣 球头也要经常看看 磨损光了没 轴承有锈 一个起落就可能坏掉轴承 飞完了最好把排气管出口封住 化油器关闭 然后用启动器把活塞弄到上至点 这样要好些 还是建义经常飞 还有就是wd40 少用 对塑料有脆化 怕飞起飞起断个塑料件 麻烦就大了

网友J:
其实很简单,发动机20多个起落要拆出来清洗除去沙尘,检查后该换的就换,要放很久的,洗后滴些车用事后油,装进塑料袋密封。
飞完后油箱要把油放尽。
机身震动主要是来源于旋翼头,全拆掉从螺丝开始检查有没有变形,更换减震胶或者球头扣。

网友K:
再好的油也要锈,1881说的是对的.但只能延缓生锈.再说OS原厂的大轴承并非那么好.也是一般.建议使用NSK或KOYO.我绝对比原厂的好多了

网友L:
LZ算走运了,我的发动机是后轴承的保型架整个锈烂掉,发动的时候掉出来,然后连活塞、活塞环、缸套一起废掉。
轴承生锈的原因主要是由于硝基甲烷的腐蚀性,这个即使用事后油也没有办法完全避免。
能保证轴承不锈的方法只有两个,一个是天天飞,另一个是每次飞完都拆解发动机洗干净。

楼主:
受教了,各位兄弟,这油的真不是用来玩的啊

网友:
油的可不是 好惹的

网友M:
没那么恐怖吧!
我的两架50机,OS50/雷虎53,各100多个落,一切正常。一个一年,一个一年半,从来没拆过,不知什么叫保养。东北,烧CP30油。我觉得,发动机越保养坏的越快。

网友N:
估计楼主是南方的吧,今年奥运期间北京禁飞我的飞机放在杭州运不回来,2个月发动机就锈报废,里面全是渣子。
但是在北京,发动机放1个多月在那里(飞完不做任何处理),一点问题都没有。我用的是 coolpower 30,在北方,发动机不做处理放在那里一个冬天,开春一般都没事。
还有,我看见coolpower 30的油桶上 写着 “do not use after run oils" 不要使用事后油的意思吧。
所以长期不用也没加事后油。估计南方湿度大保养发动机确实困难些,同时用好油肯定要好些。

网友N:
还有,我也不会拆发动机,不知如何保养,听说拆一次,气密性就差一点,总不如原厂组装的精密。所以从来也不打开清理

楼主:
确实,湿度好大,放几天,排气管上的塑料管上面就一层水珠

网友O:
维护发动机也是一种乐趣!这是我一个模友说的!我不会搞都是朋友搞定的!你那里都是玩飞机的这应该是小事!放心的飞吧!给朋友维护!

网友:
不维护还好,一维护就会出问题的

网友P:
我的OS50 已经烧了6桶油了,按每桶8个起落就是快50个起落了。烧的是CP15的油,一般每星期周末出去飞4、5个起落。最近由于2周前飞机失控,撞树上了,有个配件一直没货,所以半个月没飞了,昨天无聊拆开发动机后盖看看,好干净,丝毫没有锈迹,只有均匀的有一层残留的CP油。又拆下排气管,从排气口看进去,活塞顶也是干干净净,完全是铝的原色,缸壁也很干净。很佩服CP油的润滑成分,放了那么久,还是能那么均匀的附着在发动机里的各个部件上。
每次周末最后一次飞行都是让油箱里的油烧完自己熄火,很多人都推荐这种方法,我还看到YS发动机说明书上,也明确写了这种结束一天的飞行前要这样做,更肯定这样做是对的。燃料里的甲醇和硝基甲烷都有吸湿性,残留在发动机里肯定不好了。有人担心烧完燃料贫油熄火的那段时间,发动机会缺乏润滑啊,我觉得那短暂的几秒可能是比正常要缺点润滑,但是从放了这么久还残留了那么多油的发动机看,应该是没问题的。

楼主:
是要换油了,这个发动机就权当是积累经验,拆了两次,也不知气密性怎么样了

网友Q:
看了大家的帖子,突然感觉我上个align50发动机是神仙级的了
那发动机前后用过4,5种油,因为主飞的那种油便宜,想着飞掉10来桶就一个发动机回来了,所以懒得保养.在30桶油后不放心,拆开更换了大轴承,更换下来的大轴承还是挺好的,就是框量有点大了.
后来又飞了10多桶油,活塞挂了才退役.
貌似我平时注意的只有一点,在收工前最后一点油,是让发动机自己烧完熄火的.

网友R:
没有600 看来还是450好养活啊

网友:
玩个几十桶油后,就换新的吧,这个比较实在点,没必要对发动机的事费神了,开心最重要

网友S:
我每周末都飞,貌似即使用WP的烂油都不容易坏轴承哦
一个月飞一次,即使是COSMO也会锈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