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 问个插线问题 请高手回答下谢谢

楼主(2008-11-25):
朋友送我个天6C控    我自己买了套飞机 固定翼的     请问 天6C 左手油门的
接收  上的线怎么插    我是不会插这线 对应的都是什么   还有右下角的小吧嗒怎么设置
??
谢谢 请高手赐教下

网友:
说明书,或者官网

网友:
淘宝上卖控的地方有说明书,看一下就明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朋友送我个天6C控    我自己买了套飞机 固定翼的     请问 天6C 左手油门的
接收  上的线怎么插    我是不会插这线 对应的都是什么   还有右下角的小吧嗒怎么设置
??
谢谢 请高手赐教下

问送控给你的朋友不就得了。

网友:
就是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