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 的机主们 发下你们的 JJ配置 接受机型号 都藏那里了..

楼主(2008-11-25):
问下 YT250 舵机 可以用 401+9257吗? 非要用GP750鎖定式陀螺儀,没别的办法了

还有麻烦 飞 250 的机主们       发下你们的  JJ配置  接受机型号   都藏那里了..         146IP 接受机 藏那里好类..

谢啦

都被藏着啦       让我学习下啦嘛          学习学习嘛

网友:
用401可以用9257就不合适了

楼主:
那 我有一个401 想装250上面   该如何  选舵机

网友:
试试INO的看看

网友:
ds 420 250的专用锁尾舵机

楼主:
非要用GP750鎖定式陀螺儀   没别的办法了.

网友A:
9257上了机我估计重心就调不好了!太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9257上了机我估计重心就调不好了!太重了!!!

学习了... 只能用   750      现在 就想知道 怎么藏 接受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要用GP750鎖定式陀螺儀   没别的办法了.

401可以裝的上的

网友:
我装的是750+420舵机啊,很好啊

楼主:
多了1套 401 +9257  250 用不上 只有出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