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傲雷的OP件问题。请傲雷老大进来看一下

楼主(2008-11-25):
前阵子订了傲雷的99块的OP件,一直在用转向杯和前避震架,昨天原装后避震架坏了,换上了傲雷的新避震架,下楼跑的时候过了个小坡,结果。。。后避震架断成三块了,而且断面里面居然有气泡,郁闷。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遇到这种问题了?傲雷老大咋给解决一下呀。
因为相机坏了,手机照的不清楚,所以暂时没法上图。
其实也不贵,15块钱的小玩意儿,但心里很不舒服。。。

网友:
楼上的朋友,你好!
首先感谢使用傲雷系列OP件,下面就您的问题,我简单说明一下!
OP件存在气泡。是正常的,因为所有模具注塑产品,全不同程度存在气泡,我的产品模具是加热100度后进行注塑,应该不存在较大气泡结构缺陷。
HL系列大脚,可以说在设计上,这个前后X架是个强度缺陷,我已经在部件能力范围内,做出了最大的加强处理。您可以在断层看到,内部是白色的,傲雷产品原料是尼龙+玻璃纤维,并且是纯白色原料加外层0.5MM染色,就是为了保证原料强度,非整体染色后再注塑。如果是HL原装件,强度相信您也清楚的。
装上OP不代表车子就无敌了,OP的作用是最大程度减轻车体的损伤,并不是因为有OP加强,就可以肆无忌惮。
根据您的描述,我认为是2 个情况导致的,
1.是非正常猛烈撞击,2.是天气变冷导致的原因。
如果需要售后解决,可以联系我或者你的经销商,我将免费更换后X架一个(运费需自理)
再次感谢对傲雷系列产品的支持!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想到傲雷居然这么快回了贴子,在此对商家的关注表示感谢!
相信傲雷的产品在设计、制作上肯定都是有严格的质量控制的,但同傲雷所说,的确在注塑过程中会存在气泡,这是无法避免的。
目前我的情况是较大气泡,而且横向遍布较密,估计我是中了奖了,遇到了产品中的极品。我的车是在跳一个小坡,就是小区里的减速带的时候跳起大约20厘米落地后挂的,当时气温7度左右(我在北京),原厂X架我天天跳,当然了,HL的,我也不敢跳太高,但原厂的就没事。
综上所述,我认为我的后X架的问题是在于存在较大气泡造成的,这么看算是万一挑一吧。
顺便说一句,前X架我用了一段时间了,的确表现不错,比原厂的强多了。
其实我的要求很简单
1、免费更换后X架一个
2、我决定继续购买一个前X架,一个后X架
3、这三件物品的运费我和傲雷一人一半

再次对傲雷的快速回复表示敬意,傲雷的速度看起来和WING的一样快:)

如果傲雷老大同意以上三点,麻烦傲雷老大密我留下汇款账号及费用,或者淘宝链接,谢谢。

网友:
哈哈,原来是北京的朋友,很近
请短消息PM我地址。我会在明天处理这事情的,感谢!

网友:
祝贺和谐圆满解决!

网友:
这就是雷傲一个的品质!永远想着都是车友!

楼主:
问题已经完美解决,感谢各位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