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6EXHP加个电源指示灯吧!

楼主(2008-11-25):
这周连续两次飞完之后因为和朋友聊天忘记关控(主要是在把控放到柜子中时看不到控到底是开着还是关着,傍晚),导致我的发射锂电连续2次过放!电池的中的一节已经完蛋了,我的100元呀!心疼,于是下定决心一定要给这个控加个醒目的电源指示灯!改后效果如图,估计这样以后就不会忘记关控了!

高亮度LED!够醒目!

高亮度LED!够醒目!

楼主:
沙发自己做了,手机照的,不清楚,大家凑合看,发光二极管的电流较大,计算大概有10ma左右
本想给液晶屏加个背光,可是拆开后发现液晶背面不透明,不好改了,还需要背光板,等找到合适的背光板再改吧^_^

网友:
能看一下内部的接线吗,我也试过忘记关控

楼主:
一个1K的电阻串联一个3mm的LED,然后接在电源开关上就行了。^_^

网友:
不过,我也一直想,都没动手。

6EX当过渡用,迟早要换,就懒得去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