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副翼可否带襟翼?

楼主(2008-11-25):
固定翼副翼比较大,飞机动作很灵活,能不能把归零时调整,使它成为两片副翼都放下一定角度,当成襟翼来用呢?
望高手解答...

网友A:
可以,不过要用襟副翼混控

网友:
为了不灵活还有个办法就是调整副翼的大小量,让他角度不那么大

网友B:
完全可以,升力变大,不过阻力也上去了~~~

网友C:
可以采用副翼混控方式设置飞行,最好还是将副翼的行程角度设计好,

网友D:
完全可以,遥控器上有襟副翼联动混控功能,我一般用1、6混控(FUTABA )。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大虾了~

网友E:
空气刹车,放下襟翼60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