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托 750陀螺+620有人用吗?

楼主(2008-11-25):
与401+9254比哪个好?准备上其中一个,请用过的给点意见

网友:
750没用过,401+9254正在使用偶的技术处于简单3D,感觉效果还不不错滴!

网友:
GP750+9257在450上试飞过,没有温漂,锁的很死.自旋的感觉比401好很多.

网友:
我的60np和450v2 都是gp700

很好用

网友:
我在用770t+620 很好很强大
来一句
我是dredge

楼主:
买了亚拓的了,好使!体积和重量都只有401的一半,很不错

网友:
呵呵~~我500上用的就是GP750+620 效果爽!

网友(2009-01-05):
台灣亞拓網上找到的
這顆DS620應該是個牛B來的 美國論壇上大大讚揚
連結如下:
http://www.align.com.tw/disbb/vi ... &extra=page%3D5

再貼一次 之前在電子設備區的文:
好東西 和 大家分享:

Dear 大大:
我看了你的留言說國外對DS610這顆的平價反應很兩極 所以上網google了 一下
在應該算具指標性的Helifreak論壇上看到 都是正面的ㄝ

http://www.helifreak.com/showthread.php?t=87155&page=4

擷取幾段給您做參考

I've used them on my T700 for about 30 flights and a flying buddy been using them on 8V on his 700 for about 50 flights - so far so good - I tortured one to death on Bob's Tech room under using CBDANES servo tester

IMHO these servos gonna do to Futaba/Hitec what the T600 did to the Raptor 50 !
__________________
John

主要是說這位玩家用DS610在他的TREX700上已經飛了30趟 他的飛友甚至用8V的來飛 也已經飛了50趟 so far so good (到目前為止都很好), 他用CBDANES 伺服測試機把一顆折磨死了 (我也不曉得他沒頭沒腦的說這各幹麻)
最後是說 IMHO (In My Humble Opinion)照字義上來翻是 我個人的淺見 這幾款伺服會對Futaba和Hitec造成 Trex600N 對 Raptor 50的影響 (至於是甚麼影響 大家各自發揮囉)

以下為另一飛友的po文

10-12-2008, 10:32 PM    #33
tick77

Join Date: Oct 2007
Location: great lakes.

this servo is being sold as a tail rotor servo as well. so yes you can use it for that.
I just had a bad wreck with servo doing a caos close to the ground and the servos didn't get phased by it. metal gears all around very smooth transition and plenty of power for a price of $67 a pop. it can't be beat. I took a look inside and the circuit board and solder joints are well made. no sloppy work at all. ( I used to work for SONY electronics in greensburgh PA.) I know a good solder joint when I see one.  definetly recommend these servos.

and as far as I'm concerened this post will probably never get old. only more popular....:-)
__________________
you will only crash so many times, before you get it right

k77
View Public Profile
Find More Posts by tick7

10-21-2008, 12:32 PM
   #38
twohsieh

Join Date: Dec 2006
Location: Irvine, CAlifornia

Quote:
Originally Posted by tick77
this servo is being sold as a tail rotor servo as well. so yes you can use it for that.
I just had a bad wreck with servo doing a caos close to the ground and the servos didn't get phased by it. metal gears all around very smooth transition and plenty of power for a price of $67 a pop. it can't be beat. I took a look inside and the circuit board and solder joints are well made. no sloppy work at all. ( I used to work for SONY electronics in greensburgh PA.) I know a good solder joint when I see one.  definetly recommend these servos.

and as far as I'm concerened this post will probably never get old. only more popular....:-)

Any further update on these servo?

twohsieh
View Public Profile
Find More Posts by twohsieh

10-21-2008, 05:16 PM    #39
tick77

Join Date: Oct 2007
Location: great lakes.

Quote:
Originally Posted by twohsieh
Any further update on these servo?

well since the last post on the 13th I've put another 23 flights on it and they're are the best servo's I've ever used. I'm not even sure how many flights total that is ( lost track ) , but I'm well over 70 now with 2 crashes. no signs of wear, they center perfectly and now I'm thinking about buikding a second 600E soon, as a back up for when I go to air shows. I'm just affraid that the second one will become a shelf queen .
the castle creations BEC's are the best inventions yet they perform very well even under serious load and have had no hick ups with them either.
__________________
you will only crash so many times, before you get it right

tick77第一篇文寫到DS610的超值價格 並且拆開裡面看過 不管是電路板或是銲錫點都做的很好 , 他曾經在SONY 電子工作過 他一眼就能看出好的solder joints(銲錫接點) 他絕對推薦這顆伺服

後來隔了數天後又有另外的飛友問他 後續如何

他就po了第二篇文,內容如下:
他之後又再飛了23趟,他表示DS610是他用過最好的伺服.他說他也不曉得總共飛了幾趟了 但是他說他已經飛了至少超過70趟並摔了兩次 但目前伺服看來皆無耗損(wear)並且中立點還是很準 (center perfectly) 接下來就是在說Castle電變的事

以上給您參考!!!

[ 本帖最後由 artvox 於 2008-11-18 09:29 編輯 ]

网友:
山寨的吗?没听说过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 YT的DS610阿

网友:
我正在考虑买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