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3-64涡轮喷气发动机图纸

楼主(2008-11-25):
刚才发现有几位模友向我要fd3-64涡轮喷气发动机图纸,由于我不是经常登陆邮箱,用邮箱一个一个地发太麻烦,所以在这里单开一个帖子。不知道附件能不能用,试一下,反正还有电驴。中文版,pdf格式。 以下为电驴地址:

以后大家也不用再给我发邮件要这个了,我通常很久才去看一下。

刚刚检查了,发现上传后文件名被自动修改了,解决办法是:
将文件名改回去(改成附件名所示的名称)如:第一个附件相应的文件名改成fd3-64涡轮喷气发动机图纸.part01.rar,其他类似!

楼主:


楼主:
fd3-64涡轮喷气发动机图纸4
大家先别回复,等28个附件都发完再说。

小财神:能不能把我的附件容量加大点?这个文件才2MB,却不得不分成28份,郁闷啊!

楼主:
fd3-64涡轮喷气发动机图纸5

楼主:
fd3-64涡轮喷气发动机图纸7

楼主:
fd3-64涡轮喷气发动机图纸10~12

楼主:
fd3-64涡轮喷气发动机图纸13~15

楼主:
fd3-64涡轮喷气发动机图纸16~17

楼主:
fd3-64涡轮喷气发动机图纸18,19

楼主:
fd3-64涡轮喷气发动机图纸20

楼主:
fd3-64涡轮喷气发动机图纸25

楼主:
总算传完了!累!

网友A:
偶下完了,嘿嘿,先顶再看,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偶下完了,嘿嘿,先顶再看,谢谢了

你是用电驴下的,还是下的附件?如果是附件要把所有28个附件全部下完后一起解压才行!
唉!其实文件很小,如果附件能大点的话,根本不用这么麻烦。

网友A:
全下了,提示要下卷。。。。。不会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下了,提示要下卷。。。。。不会玩了。。。。。。

照我上面说的:把28个附件全部下载下来,然后全部选中——〉右键——〉解压——〉OK

网友:
楼主~~下载的比你累

网友:
是要一个一个下载每个都要写好顺序,每一个的后序都要是"fd3-64涡轮喷气发动机图纸[1].part27.rar"最后的".rar"之前的数字就是每一个的顺序号码一定要是01-28

网友:
!   D:\Backup\我的文档\临时文件\新建文件夹 (2)\fd3-64涡轮喷气发动机图纸.part10.rar: 必需的压缩卷不存在
!   D:\Backup\我的文档\临时文件\新建文件夹 (2)\fd3-64涡轮喷气发动机图纸.part9.rar: fd3-64涡轮喷气发动机图纸.pdf CRC 失败。文件被破坏
!   D:\Backup\我的文档\临时文件\新建文件夹 (2)\fd3-64涡轮喷气发动机图纸.part10.rar: 你需要从上一压缩卷启动解压命令以便解压 fd3-64涡轮喷气发动机图纸.pdf
!   D:\Backup\我的文档\临时文件\新建文件夹 (2)\fd3-64涡轮喷气发动机图纸.part10.rar: 没有文件被解压
!   D:\Backup\我的文档\临时文件\新建文件夹 (2)\fd3-64涡轮喷气发动机图纸.part10(1).rar: 你需要从上一压缩卷启动解压命令以便解压 fd3-64涡轮喷气发动机图纸.pdf
!   D:\Backup\我的文档\临时文件\新建文件夹 (2)\fd3-64涡轮喷气发动机图纸.part11(1).rar: 必需的压缩卷不存在
!   D:\Backup\我的文档\临时文件\新建文件夹 (2)\fd3-64涡轮喷气发动机图纸.part10(1).rar: 没有文件被解压
!   D:\Backup\我的文档\临时文件\新建文件夹 (2)\fd3-64涡轮喷气发动机图纸.part11.rar: 你需要从上一压缩卷启动解压命令以便解压 fd3-64涡轮喷气发动机图纸.pdf
!   D:\Backup\我的文档\临时文件\新建文件夹 (2)\fd3-64涡轮喷气发动机图纸.part11.rar: 没有文件被解压
!   D:\Backup\我的文档\临时文件\新建文件夹 (2)\fd3-64涡轮喷气发动机图纸.part12.rar: 你需要从上一压缩卷启动解压命令以便解压 fd3-64涡轮喷气发动机图纸.pdf
!   D:\Backup\我的文档\临时文件\新建文件夹 (2)\fd3-64涡轮喷气发动机图纸.part12.rar: 没有文件被解压
!   D:\Backup\我的文档\临时文件\新建文件夹 (2)\fd3-64涡轮喷气发动机图纸.part13.rar: 你需要从上一压缩卷启动解压命令以便解压 fd3-64涡轮喷气发动机图纸.pdf
!   D:\Backup\我的文档\临时文件\新建文件夹 (2)\fd3-64涡轮喷气发动机图纸.part13.rar: 没有文件被解压
!   D:\Backup\我的文档\临时文件\新建文件夹 (2)\fd3-64涡轮喷气发动机图纸.part14.rar: 你需要从上一压缩卷启动解压命令以便解压 fd3-64涡轮喷气发动机图纸.pdf
!   D:\Backup\我的文档\临时文件\新建文件夹 (2)\fd3-64涡轮喷气发动机图纸.part14.rar: 没有文件被解压
!   D:\Backup\我的文档\临时文件\新建文件夹 (2)\fd3-64涡轮喷气发动机图纸.part15.rar: 你需要从上一压缩卷启动解压命令以便解压 fd3-64涡轮喷气发动机图纸.pdf
!   D:\Backup\我的文档\临时文件\新建文件夹 (2)\fd3-64涡轮喷气发动机图纸.part15.rar: 没有文件被解压
!   D:\Backup\我的文档\临时文件\新建文件夹 (2)\fd3-64涡轮喷气发动机图纸.part16.rar: 你需要从上一压缩卷启动解压命令以便解压 fd3-64涡轮喷气发动机图纸.pdf
!   D:\Backup\我的文档\临时文件\新建文件夹 (2)\fd3-64涡轮喷气发动机图纸.part16.rar: 没有文件被解压
!   D:\Backup\我的文档\临时文件\新建文件夹 (2)\fd3-64涡轮喷气发动机图纸.part17.rar: 你需要从上一压缩卷启动解压命令以便解压 fd3-64涡轮喷气发动机图纸.pdf
!   D:\Backup\我的文档\临时文件\新建文件夹 (2)\fd3-64涡轮喷气发动机图纸.part17.rar: 没有文件被解压
!   D:\Backup\我的文档\临时文件\新建文件夹 (2)\fd3-64涡轮喷气发动机图纸.part18.rar: 你需要从上一压缩卷启动解压命令以便解压 fd3-64涡轮喷气发动机图纸.pdf
!   D:\Backup\我的文档\临时文件\新建文件夹 (2)\fd3-64涡轮喷气发动机图纸.part18.rar: 没有文件被解压
!   D:\Backup\我的文档\临时文件\新建文件夹 (2)\fd3-64涡轮喷气发动机图纸.part19.rar: 你需要从上一压缩卷启动解压命令以便解压 fd3-64涡轮喷气发动机图纸.pdf
!   D:\Backup\我的文档\临时文件\新建文件夹 (2)\fd3-64涡轮喷气发动机图纸.part19.rar: 没有文件被解压
!   D:\Backup\我的文档\临时文件\新建文件夹 (2)\fd3-64涡轮喷气发动机图纸.part20.rar: 你需要从上一压缩卷启动解压命令以便解压 fd3-64涡轮喷气发动机图纸.pdf
!   D:\Backup\我的文档\临时文件\新建文件夹 (2)\fd3-64涡轮喷气发动机图纸.part20.rar: 没有文件被解压
!   D:\Backup\我的文档\临时文件\新建文件夹 (2)\fd3-64涡轮喷气发动机图纸.part21.rar: 你需要从上一压缩卷启动解压命令以便解压 fd3-64涡轮喷气发动机图纸.pdf
!   D:\Backup\我的文档\临时文件\新建文件夹 (2)\fd3-64涡轮喷气发动机图纸.part21.rar: 没有文件被解压
!   D:\Backup\我的文档\临时文件\新建文件夹 (2)\fd3-64涡轮喷气发动机图纸.part22.rar: 你需要从上一压缩卷启动解压命令以便解压 fd3-64涡轮喷气发动机图纸.pdf
!   D:\Backup\我的文档\临时文件\新建文件夹 (2)\fd3-64涡轮喷气发动机图纸.part22.rar: 没有文件被解压
!   D:\Backup\我的文档\临时文件\新建文件夹 (2)\fd3-64涡轮喷气发动机图纸.part23.rar: 你需要从上一压缩卷启动解压命令以便解压 fd3-64涡轮喷气发动机图纸.pdf
!   D:\Backup\我的文档\临时文件\新建文件夹 (2)\fd3-64涡轮喷气发动机图纸.part23.rar: 没有文件被解压
!   D:\Backup\我的文档\临时文件\新建文件夹 (2)\fd3-64涡轮喷气发动机图纸.part24.rar: 你需要从上一压缩卷启动解压命令以便解压 fd3-64涡轮喷气发动机图纸.pdf
!   D:\Backup\我的文档\临时文件\新建文件夹 (2)\fd3-64涡轮喷气发动机图纸.part24.rar: 没有文件被解压
!   D:\Backup\我的文档\临时文件\新建文件夹 (2)\fd3-64涡轮喷气发动机图纸.part25.rar: 你需要从上一压缩卷启动解压命令以便解压 fd3-64涡轮喷气发动机图纸.pdf
!   D:\Backup\我的文档\临时文件\新建文件夹 (2)\fd3-64涡轮喷气发动机图纸.part25.rar: 没有文件被解压
!   D:\Backup\我的文档\临时文件\新建文件夹 (2)\fd3-64涡轮喷气发动机图纸.part26.rar: 你需要从上一压缩卷启动解压命令以便解压 fd3-64涡轮喷气发动机图纸.pdf
!   D:\Backup\我的文档\临时文件\新建文件夹 (2)\fd3-64涡轮喷气发动机图纸.part26.rar: 没有文件被解压
!   D:\Backup\我的文档\临时文件\新建文件夹 (2)\fd3-64涡轮喷气发动机图纸.part27.rar: 你需要从上一压缩卷启动解压命令以便解压 fd3-64涡轮喷气发动机图纸.pdf
!   D:\Backup\我的文档\临时文件\新建文件夹 (2)\fd3-64涡轮喷气发动机图纸.part27.rar: 没有文件被解压
!   D:\Backup\我的文档\临时文件\新建文件夹 (2)\fd3-64涡轮喷气发动机图纸.part28.rar: 你需要从上一压缩卷启动解压命令以便解压 fd3-64涡轮喷气发动机图纸.pdf
!   D:\Backup\我的文档\临时文件\新建文件夹 (2)\fd3-64涡轮喷气发动机图纸.part28.rar: 没有文件被解压

网友:
费了半天劲,看过,但精神可嘉,继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