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问题,450桨装反了,有什么关系?

楼主(2008-11-25):
问个小问题,450的桨反装会是什么结果?和正着装有什么区别?

网友:
反后升力应该会上升, 要适当调小螺距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也能飞,我的装反了一只还飞呢,就是感觉怪怪的

有才啊!你!赞个先!

网友:
那就别装反了

楼主:
还有感觉装反了,飞机飞起来后会向后侧和右侧偏移

网友A:
应该也能飞,我的装反了一只还飞呢,就是感觉怪怪的

网友:
没什么大事情 照样飞~具体少了什么就不清楚了!

网友:
 我曾经装过,还是左右相反,飞了几天才发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震动应该也很大吧?

没震动,也无双桨,就是效率低了,飞行时间变短了

网友B:
震动应该也很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效率肯定是低了好多,我分析表现应该就是飞行时间短、升力小了

试了下,是这样的情况

网友:
你能飞起来,哈哈,就爽了
哈哈

网友C:
效率肯定是低了好多,我分析表现应该就是飞行时间短、升力小了

网友:
没什么区别的,但可以一试便知。

网友:
你自己试了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