钳工基本操作(一)

楼主(2008-11-25):
课题二
钳工基本操作
一、常用钳工工具和量具的使用方法
1.钢尺
钢尺是一种简单的长度量具,尺面上刻有尺寸刻线,最小刻线距为0.5mm,它的长度规格有150mm 300mm1000mm等多种.主要用来量取尺寸、测量工件,也可作划直线的导向工具.
2.高度尺
普通高度尺由钢尺和尺座组成,如图2-1所示,用以给划针盘量取高度尺寸。
高度游标尺附有划针脚,能直接标示出高度尺寸,其读数精度一般为0.02mm,可作为精密划线工具,如图2-2所示。

2-1
高度尺

2-2高度游标尺
3.划规

划规用来划圆和圆弧、等分线段、等分角度及量取尺寸等。常用的划规如图2-3所示。
4.角尺
角尺有固定角尺和万能角尺。固定角尺为直角尺,如图2-4所示。它是测量直角的量具,也是划平行线或垂直线的导向工具,同时还可用来找正工件平面在划线平台上的垂直位置。

2-3 划规
2-4 角尺

a)普通划规
b)弹簧划规
c)有紧锁装置的划规
5.游标卡尺
游标卡尺是一种中等精度的量具,如图2-5所示。它可以直接测量出工件的内外尺寸和深度尺寸。
用游标卡尺测量尺寸前,应擦净量爪两测量面,将两测量面接触贴合,校准零位并用透光法检测两测量面的密合性。应密不透光,否则,应进行修理。
测量时,应将两量爪张开到略大于被测尺寸,将固定量爪的测量面贴靠着工件。然后轻轻用力移动副尺,使活动量爪的测量面也紧靠工件,并使卡尺测量面的连线垂直于被测量面。最后把制动螺钉拧紧,并读出所测数值。

游标卡尺测量值的读数方法分三步进行。
1)读整数。副尺零线左边主尺的第一条刻线是整数的毫米值,图中为28mm
2)读小数。在副尺上找出哪一条刻线与主尺刻线对齐,在对齐处从副尺上读出毫米的小数值,图中为0.86mm
3)将上述两数值相加,即为游标卡尺测量尺寸,即工件尺寸为28.86mm
6.千分尺
千分尺是一种精度较高的量具,如图2-6所示。

用千分尺测量和读数的步骤如下。
1)测量前将千分尺测量面擦净,然后检查零位的准确性。
2)将工件被测表面擦净,以保证测量准确。
3)用单手或双手握持千分尺对工件进行测量,一般先转动活动套筒,当千分尺测量面刚接触到工件表面时改用棘轮,当听到测力控制装置发出嗒嗒声,停止转动,即可读数。
(4)读数时,要先看清内套筒(即固定套筒)上露出的刻线,读出毫米数或半毫米数。然后看清外套筒(活动套筒)的刻线和内套筒的基准线所对齐的数值(每格为0.01mm),将两个读数相加,其结果就是测量值。
使用时要注意不能用千分尺测量粗糙的表面;使用后应擦净测量面并加润滑油防锈,放入盒中。

楼主:
钳工基本操作(二)

二、划线与冲眼
根据图纸或实物的尺寸,用划线工具准确地在工件表面上划出加工界线的操作称为划线。
划线的作用是确定各加工面的加工位置和余量,使加工时有明确的尺寸界线;能及时发现和处理不合格的毛坯,避免损失;在板料上划线下料可以做到正确排料,合理使用材料。
1.划线工具及使用方法
(1)划线平台
如图2-7a所示,它用铸铁制成,工件表面经过精刨或刮削加工。划线平台要放置平稳,并处于水平位置。在使用过程中应保持清洁,防止铁屑、灰砂等划伤台面,也不得在台面上作敲击性工作。用后应擦拭干净,并涂上机油防锈。

(2)划针
如图2-7b所示,它是用弹簧钢丝或高速钢制成,直径为3~5mm,尖端磨成15°~20°的尖角,并经淬火处理。用于在工件上划线条。

划线时,划针尖要紧贴导向工具,上端向外倾斜 15°~20°,向划线方向倾斜约45°~75°如图2-8所示。操作时要尽量做到一次划成,避免重复划线、线条过粗和模糊不清等现象的发生。

(3)样冲
如图2-7c所示,它一般用工具钢制成,尖端磨成45°~60°并淬硬(可用废丝锥或废立铣刀代用),也称中心冲,用于在工件所划加工线条上冲小眼。冲眼的作用是固定已划好的线条或为作直线、作圆、作圆弧或为钻孔定中心。

(4)高度游标尺 如图2-2所示,它附有划针角,能直接表示出高度尺寸。其读数精度一般为0.02mm,可作为精密划线工具。
用它划线时应校准零位,划针脚与工件划线表面之间保持夹角40°~60°(沿划线方向)。划线要尽量做到一次划成,使划出的线条清晰、准确。使用后应擦拭干净,放入盒中。
2.划线方法
(1)工件表面划线前 在工件划线部位的表面涂上一层薄而均匀的涂料,从而使划出的线条清晰。涂料与其表面要有一定的附着力。
常用的涂料有石灰水,适用于铸、锻件的毛坯表面;酒精色溶液,适用于已加工的表面。
(2)选择划线基准 划线时选择一个或几个平面(或线)作为划线的根据,划其余的尺寸线都从线或面开始,这样的线或面就是划线基准。选定划线基准应尽量与图纸上的设计基准一致。常见的选择基准的类型有以下三种:以两个互成直角的平面为基准,以两条中心线为基准或以一个平面和一条中心线为基准。一般平面划线选两个基准。
(3)平行线的划法
1)用靠边角尺推平行线,如图2-9a所示。将角尺紧靠工件基准边,并沿基准边移动,用钢尺度量尺寸后,沿角尺划出。

2)用作图法划平行线,如图2-9b所示。按已知平行线的距离为半径,用划规划两圆弧,作两圆弧的切线即得。
3)垂直线的划法如图2-10所示。用靠边角尺紧靠工件的一边划出。
(4)其他线的划法
1)角度线通常用角度规划出,如图2-11所示。角度规用来划角度线或测量角度。

2)圆弧的划法如图2-12所示。在直角上划圆弧;在两直角间划半圆;在锐角上划圆弧。通常用作图法划出。

3)
正多边形的划法如图2-13所示。在已知圆内划正方形;在已知圆内划正六方形,用几何作图法或用按等弦长作图法划出。

3.冲眼
(1)冲眼方法 冲眼时要看准位置,先将样冲外倾,使尖端对正线的正中。然后再将样冲直立冲眼,同时手要搁实,如图2-14所示。

(2)冲眼要求
  1)对线位置要准确,冲点不能偏离线条。
  2)线条长而直时,冲眼距离可大些;线条短而曲时,冲眼距离要小些,但至少有三个冲眼;在线条交叉与转折处必须冲眼。
  3)冲眼的深浅要适当,薄壁零件冲眼要浅些,应轻敲;光滑表面也要浅些;精加工表面严禁冲眼;粗糙表面冲眼要深些;钻孔的中心冲眼要大而深。
4)为检查钻孔后的位置是否正确,在划线时就应该划出几个同心检验圆,在与加工尺寸线相同的一个圆上打样冲眼,

楼主:
钳工基本操作补充图片

网友A:
   怎么被我感染了??
灌的还真多啊,,,,,,

网友:
楼主热心人,这些钳工基础对那些新人非常用有

网友:
看到这个帖又想起上学是的时候苦练钳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被我感染了??
灌的还真多啊,,,,,,

水是好东西,多多益善,

网友:
引用 楼主:

水是好东西,多多益善,

哈哈,,,,,,水我喜欢,,,多了才“爽”啊,这才有趣,你说呢????

还有此内容好啊!不给分说不过去啊!!!!!!

帖的也累吧!   以后要象你学习啊。。。。。。。。。多“水”。。。。。。。。。。。。。。

楼主:
又成水贴了

网友:
这资料很好啊,,,想要做点东西的话,绝对是用的到的。。。。。

网友B:
看不见图
正想学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不见图
正想学学

图在另外一个帖子里,找一下。

楼主:
感谢版主将帖子合并,这样看起来方便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