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调4410和7832能互换吗???

楼主(2008-11-25):
如题。

网友:
4410和7832是mos管吧,怎么变成电调了。
4410   N型管(贴片)
耐压:30V
电流:10A
导通电阻:14mΩ

7832   N型管(贴片)
耐压:30V
电流:20A
导通电阻:4mΩ

楼主:
可以就好啊.谢谢了..

网友A(2009-03-12):
7832能替换4410,用4410替换7832后电流容量会下降许多,如果还是原工作环境,很可能烧掉。

网友:
楼上说得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7832能替换4410,用4410替换7832后电流容量会下降许多,如果还是原工作环境,很可能烧掉。

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