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L450SV GL450SE

楼主(2008-11-25):
如题 小弟想问下 SV的桨夹和SE的有何区别或者说哪个更好

网友:
不知道,反正我知道GL450C的桨夹不能用4mm外丝横轴
为了用4mm的外丝横轴
今天定了一个飞越V2的桨夹
建议固朗横轴直接改4mm的外丝
内丝射桨的案例太多了……

网友:
我现在还不太平静,望着我的GL450C发呆——

刚刚换新并上紧过的横轴螺丝,在室内调试锁尾,双桨齐射……

一边的桨向前将铝合金隔断的波纹板撞出固定框并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凹陷,而这只桨行进线路的前方,就是我正在看电视的女儿……

另一边的桨向后挨着我腿边飞过……

撞上铝合金板的那一声巨响现在犹在耳边,就像枪声。

后怕,很后怕,非常后怕,两只桨无论哪一个飞行路线变一点,或者射桨的时间再早或晚0点几毫秒,结局都不堪设想……

以前在室外也射过,那次是一边的桨夹飞出去了,所以那之后一直很注意横轴螺丝,每次都注意检查。

射桨的威力太大了……

各位兄弟,一定小心,检查横轴螺丝,上好胶,感觉有不对即更换螺丝乃至横轴,安全飞行,放心飞行,快乐飞行!

网友:
LS的太危险了 看来以后要多注意

网友:
3楼的赶紧改外丝横轴吧
内丝轴承的的设计本身就有缺陷
外丝不如内丝唯一的一点就是调整没内丝方便
外丝需要刚好拧到位,多了也不好,少了也不好
内丝拧到底就可以了

网友:
看的我都不敢飞了……

网友:
450C换外丝横轴的话需要更换整个桨夹吧。T头是不是也要换。
厂家能不能行个方便给个说明?在450C上使用外丝横轴需要更换哪些原厂配件?
谢谢了!

楼主:
```我太特意买了3MM内丝的 怪的得买的时候人家把我当外星人看

网友:
还是外丝横轴安全啊,我一直用外丝的

网友:
不是好多人都不喜欢4MM的横轴吗 说是容易损坏中联

网友:
大机射浆是一件非常恐怖的事情,安慰一下3楼。幸好没出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