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玩具船还是专业船,能玩高兴就是好船…………

楼主(2008-11-25):
废话不说,上图!!!

楼主:
150米买的。

环奇70公分的那条双发快艇;

双370电机;

开关控,距离还不近,超过100米了。

原配7.2的氢电,另外加了4组2Cell的锂锰,买来想飞固定翼的,性能不行,改到这艘艇上居然相当不错。

一组电基本能跑10-15分钟,5组电跑完,一个多小时,基本也玩过瘾了。

玩具的好处是,便宜,上手快,孩子、媳妇、不到一分钟就跑的很好了。

速度还凑合,用锂电的时候差不多能到40。

这艘艇设计有些小问题,一个是重心靠后,容易点头,把电池前移5公分就好多了(原配电池没法移动)。第二点是舱盖密封不好,跑一圈就进水,是从舱盖缝隙内渗进去的,跑几圈要倒一倒水,不过不严重,倒也不太影响。

网友:
 能玩高兴就哦了

网友A:
这玩具船你一船独享大湖面还可以跑.  有多两条比例舵机遥控船你就不能玩了!  受干摇严重啊!  还有370电机在和连轴器会挂!   2CELL锂电推这大船10--15分钟也会过放的!  请小心使用!

网友:
这么一大帮子人都爽了它一把,不错
开心就好

网友B:
你孩子真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具船你一船独享大湖面还可以跑.  有多两条比例舵机遥控船你就不能玩了!  受干摇严重啊!  还有370电机在和连轴器会挂!   2CELL锂电推这大船10--15分钟也会过放的!  请小心使用!

第一个问题不成问题,我在这里住了20年,除了初中的时候我带着同学在这里放过自己做的泡沫“自由跑”,这么多年没有船在上面跑过……………………
第二个问题没大明白,370电机寿命短是肯定地,坏了再换吧。

第三个问题,我用的是3000的锂锰电,号称超级耐操,不怕过放的,实际容量测过大约能到2500左右,跑15分钟绰绰有余。

感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孩子真多。。。

晕,这哥们想哪儿去了,那是围观的群众,图中的小帅哥是俺儿子,小美女是儿子的女朋友,其他的都是路人甲乙丙丁…………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个问题不成问题,我在这里住了20年,除了初中的时候我带着同学在这里放过自己做的泡沫“自由跑”,这么多年没有船在上面跑过……………………
第二个问题没大明白,370电机寿命短是肯定地,坏了再换吧。

第 ...

明白!

网友:
娱乐~ 很好啊

网友C:
lz可能对速度的感觉有很大的差距,这个船上40不大可能吧

网友D:
回复 网友E:

是玩具船能够玩高兴是目的,同意你的观点,可能玩具用铁锂电池速度达到30是可以的,我现在玩的也是玩具船,不过改了一下,对连轴器在外面用细铜丝饶了一层,着用502给外面和里面胶上,在电机的前面加了一个电脑的风扇,用可乐瓶子做了个整流罩套上,电动机的温度就下来了,至于船点头,是设计问题,因为玩具船是没有压水板的,在船的后面设计有一个向下的弧度,以使船的尾部抬起,如果加了配重,船会摆尾的,祝你玩高兴。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可能对速度的感觉有很大的差距,这个船上40不大可能吧

嗯,很有可能,船大点小点在视觉上速度是有差别的,目测总是不准的,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玩具船能够玩高兴是目的,同意你的观点,可能玩具用铁锂电池速度达到30是可以的,我现在玩的也是玩具船,不过改了一下,对连轴器在外面用细铜丝饶了一层,着用502给外面和里面胶上,在电机的前面加了一个电脑的风扇 ...

呵呵,多谢前辈指点!!

这台的电机前面设计了风扇,跑起来有气流给电机散热。

可能双电机联轴器设计不一样吧,我琢磨了半天,这台的联轴器似乎挺壮实,结构也很难再用铜丝加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