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bc6充电器的线的问题

楼主(2008-11-25):
在bc6
充电器
里有跟线,一头是
舵机
插口,一头像是个3极管(用热所管包着)
不知道这个线是做什么用的,用什么作用吗
谢谢帮忙解答

网友A:
热敏探头,做温度测试,一般是充镍氢电池时用的。插头插在充电器上,热敏头(像三极一样的东东)夹在镍氢电池中间就可以了

楼主:
哦,原来是这样呀,谢谢了
老哥